为什么我的变压器串联个电容降压就烧掉了?

楼主(2019-07-01):
一个220V输入,双18V输出的E型10W变压器,是均衡器内部的电源变压器。正常使用很久了,最近天气热,拆开发现内部7815稳压散热片很烫,烤得旁边的滤波电容都干涸了。

换了滤波电容后,想想它反正只用15V直流,何必25V直流输入呢?
一时找不到13.5V变压器,就给原18V变压器串联个电容降压吧。

串联1uf/400v电容后,明显觉得变压器比较烫,想试久一点,10分钟后变压器烧毁了,拔电后发现变压器温度高得半个小时还有余温。

为什么电风扇可以用电容降压减速,这小变压器阻容降压后反而会烧毁呢?

网友:
lc振荡器,自激了吧

网友A:
你这样做,等于折腾成串联LC谐振槽路了,当谐振频率等于或者接近电源频率时,些时的交流阻抗是很小的,流经变鸭器初级的电流很大,所以就挂了。。。。。即使谐振频率与电源频率相差比较大,交流阻抗也会变小。。。。

网友:
楼上温总讲得很明白了。
搞电子还是不能想当然的

网友:
LC频率刚刚好,电容充电,然后电源反相,2倍电压肯定烧了

网友:
小时候用一颗4uf的洗衣机电容串联变压器来测试自制稳压电源的过压保护功能,串联谐振lz了解一下~

网友:
最好画个草图。另外确认一下你接线有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等于折腾成串联LC谐振槽路了,当谐振频率等于或者接近电源频率时,些时的交流阻抗是很小的,流经 ...

我测量次级空载电压变成了15V,不过会缓慢上升,大约每秒上升0.01v,我测了几次没想明白又没给在意。

另外,你能告诉我,以后我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我是搜索旧贴有人110v变压器串电容接220v,然后还说用好几年都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量次级空载电压变成了15V,不过会缓慢上升,大约每秒上升0.01v,我测了几次没想明白又没给在意。

另 ...

LC串联电路的阻抗:Z=XL-XC=ωL-1/ωC,或者这样表达:Z=√ (XL-Xc)^2。当感抗与容抗相等时,交流阻抗为零,如果考虑到电感的电阻,就只有初级线圈的直流电阻了。你可以先串联一只更小容量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串联电路的阻抗:Z=XL-XC=ωL-1/ωC,或者这样表达:Z=√ (XL-Xc)^2。当感抗与容抗相等时,交流阻抗为 ...

公式好复杂啊!#¥%……#%……#¥

更小电容是多小?如何判断串对了?我当时串联1uf测量空载电压降了3V,本想找0.8uf没找到,就打算先上机试试。如果再小点电容,恐怕电压过低不能用了。

有没有简单的经验估算法?

楼主:
而且我担心,假如时光可倒流,穿越回变压器还没牺牲时,给我找到了0.8uf电容,说不定烧得更快。 会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式好复杂啊!#¥%……#%……#¥

更小电容是多小?如何判断串对了?我当时串联1uf测量空载电压降了3V, ...

这个要知道变压器电感才能估算。你试试看看。可以准备几只0.2uF的电容一个一个的并联上去,观测输出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知道变压器电感才能估算。你试试看看。可以准备几只0.2uF的电容一个一个的并联上去,观测输出电压 ...

我今天把变压器拆开,是热敏保险坏了,短路后修复。
初级绕组直流电阻310Ω,电感量8.7H,每秒跌0.01H,几分钟后最低到8.05H,铁心旁边放个螺丝刀就升到9.5H。

求求您送佛送到西,度度我吧:帮我算下,原次级电压18V要降到13.5V,应该串联多大电容,又不会谐振烧变压器?

网友B:
不要串电容了,串电感或者300欧10W水泥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串电容了,串电感或者300欧10W水泥电阻试试

串电阻不行,太烫,它有个塑料盒密封着,电源线在塑料盒内部。

网友:
直接串个10-15瓦220V灯泡岂不美哉

网友:
变压器串联电容弊端大。因输出功率的变化电压会有很大波动,自身铜损在低功率输出的时候反而不降,所以总体损耗一定比之前大。
在变压器的散热设计余量不多的时候,烧掉是正常的。
可以串电容的条件是散热设计余量足够和稳定的负载。

网友C:
变压器串电容(降压,隔离直流),电容量有最小值的限制.

粗略的说,当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电容,变压器里有三个"电感"有可能与串联的电容发生谐振,这三个电感分别是初级励磁电感Lm,初级漏感Ls1,次级漏感Ls2.

测量出这三个变压器电感参数,对于工频变压器,谐振频率按(50/4) Hz来计算,分别反推出电容值.取计算后得出的三个电容值中最大的一个,作为该变压器允许串联电容的最小值Cmin.

串联在变压器回路的电容,容量必须大于上述计算出来的Cmin,变压器才能安全工作.

在容抗降压的用途中,由于有Cmin的限制,有可能达不到所需容抗的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串电容(降压,隔离直流),电容量有最小值的限制.

粗略的说,当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电容,变压器里有三个" ...

照您这么说,我电容过小了才引起谐振。而不是温总所说的方法,电容从很小的0.2uF慢慢并联加大试验。

把电容值改更大,就已失去串联电容的意义了,因为我原本目的想降压。
1uF已经是原功率值的70%了,电容再大些就几乎没降多少了。

网友:
你试过初级串大电阻么?10W变压器电流小,应不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