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咨询下华谊 众仪 特安斯 福仪 哪款万用表好一些

楼主(2019-07-01):
想咨询下 华谊 众仪 特安斯 福仪 哪款万用表好一些

也不知道近期有啥比较优惠的万用表活动 或者大家感觉在这个价位比这个质量好的也麻烦给我说下啊

▶ ▶ ▶实际本人是小白。。本想买块20多的垃圾表 但是看着貌似都是玻璃保险管。。想着安全第一 买个陶瓷的。。看来看去貌似陶瓷的都不低呢
估计平时用也就电压 电流 电阻了 要求小电流。。频率 NCV 都估计碰不到。。
▶华谊看中PM890D 90RMB▶特安斯看重810C 68RMB。。▶福仪看重FY76了 85RMB。。。▶众仪。。貌似明天一淘做活动 ZT101降价到40多 但是实际看中了ZT111 但是148RMB貌似贵了不少。。

▶ ▶ ▶还有就是关与重量问题 是不是同样参数越沉越好(想着是不是硬件好 没偷工减料)。看有的表全算上不到150G,有的都近300G了。

貌似看着都说胜利 优利德 好些 售后也很好 但是看参数 同样的参数 貌似都比以上这几个品牌贵一倍。。。

▶ ▶ ▶最后还有个小问题 关与电路零火线问题 如果零线断了 往往是接通设备后测量零线带电才知道是零线断路了。。有没有什么电笔类似NCV之类的 可以在接通线路设备之前先判断线路是否能形成回路并正常使用。

奇怪了 怎么发图显示 正在上传100% 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剑走偏锋,怎么全是二三线牌子?  胜利  优利德  华仪,,,,,福禄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剑走偏锋,怎么全是二三线牌子?  胜利  优利德  华仪,,,,,福禄克,,,,更好!
...

还不是便宜吗

网友:
20多的预算,就不要挑什么牌子了,价格合适就拿下吧!

网友:
你说的这几个品牌,都不咋样

网友:
都是垃圾,一但出了安全问题就不是几十元的事情了

优利得是最起码的起点

网友:
ut33a+
ut136b+
都是很便宜的

网友:
看楼主要做什么用了,一般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的话买个最便宜的就行

楼主:
想了想 正好有限时闪购 先买了个便宜的 zt101 刚才下单了 金币抵了1.6 又领了个新人券 从没有用过 一淘 回头反8元 整个算下来36元了
算了下zt111 近80了 这个价格要加点就能买优利德了 所以还是付款最便宜的了
等回头优利德有活动了 再买个好的吧
UKTRA20 这个是我的新人邀请码 可以领一张抵8元的券 要求订单金额大于9元 有效期一个月

网友:
好,你可闲鱼逛下。我都是淘地tan货。一个ⅤC890C就10元,成色不错,偶有小问题,看运气。

网友B:
UT136B+,UT136C+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136B+,UT136C+都是不错的选择

看就是贵啊 不知道啥时候有秒杀或者抢购特惠活动 到时一定抢个

网友:
如果自己做低压,低于100的就别考虑了,安规都过不去。如果打算做高压,最低预算200,推荐福禄克安捷伦,哪怕是最低端

楼主:
仪器拿到手了 一直没空用 今天打开看了看 结果发现 这图片 有2个档都可以切换频率和占空比 有啥不同吗 这东西不应该有真假之分吧-_-||

网友:
lz还真厉害。把主流表都排除了。
听说众仪很妖,特别是那个炸表的帖子,很有教育意义

网友:
要便宜要好用。只有DT8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器拿到手了 一直没空用 今天打开看了看 结果发现 这图片 有2个档都可以切换频率和占空比 有啥不同吗 这东 ...

从实际使用上来看,众仪ZT101并不差,误差比较小,频率、电阻等比较慢,其它还行。

不过,我建议买ZT111,各方面平衡,最重要的是小巧、速度较快。

网友:
也在考虑买zt101和ut136b,你真是赚到了,zt101现在85元,136才75元。

网友:
入手了7个众仪17B,还没到手.大家一起买的.

楼主(2019-07-31):
引用 楼主:
仪器拿到手了 一直没空用 今天打开看了看 结果发现 这图片 有2个档都可以切换频率和占空比 有啥不同吗 这东 ...

确实 用了用 测量反应确实慢 貌似每次测量选择档位后 都从最大量程慢慢往小量程去跳动 屏幕上都能清晰的看到单位的变动…还好我就偶尔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