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更新换代!

楼主(2019-07-01):
出了变压器点焊机,重新组装了法拉电容点焊机,过程就不发了,直接发成品

网友A:
除了开孔糙了点其他都挺好,也想做一个,就怕坑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开孔糙了点其他都挺好,也想做一个,就怕坑太大

想要快没量准就开干,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B:
哪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效果好?

变压器只能点到0.15的纯镍,法拉电容点个0.3的应该可以的,就耐用性来说变压器的更皮实耐用

网友C:
金属外壳在哪家买的?能不能发下淘宝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外壳在哪家买的?能不能发下淘宝地址?

就普通的防水盒,淘宝一大推,我这个不适合放4电容,内部空间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普通的防水盒,淘宝一大推,我这个不适合放4电容,内部空间太小了

我是说上面那个金属壳子,不是那个塑料壳子

网友D:
电容不做均衡呀!

网友E:
没看到电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不做均衡呀!

做了均衡,2.6v 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电路,怎么控制的?

买的55块的控制板

网友F:
铜螺丝外露,差评啊,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螺丝外露,差评啊,危险

安装的时候电放完的,装好做绝缘才充电的,不存在威胁的问题

网友:
我也准备升级,准备用围框机箱

我用两个DC模块给两串充电,加上两个电压表万无一失

网友:
用的什么电容,电压,容量是多少?

网友G:
电容成本高,而且怕炸,一直不敢上。。。。
变压器的是不是可以改变线径、圈数或者大点的实现焊接更厚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成本高,而且怕炸,一直不敢上。。。。
变压器的是不是可以改变线径、圈数或者大点的实现焊接更厚镍片 ...

成本差不多,4个电容100包邮,现在纯铜的变压器也差不多要100了

网友H:
变压器的更耐久些,电容的用几年后性能就下降了。放电时间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的更耐久些,电容的用几年后性能就下降了。放电时间是怎么控制的? ...

控制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