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INTEL SSD Pro5400S Series拆机 无法开卡

楼主(2019-07-01):
INTEL SSD Pro5400S Series拆机
有时认盘有时不认
认盘也无法格式化
DELL拆机盘
用2258能看得到,就是不能开卡
寻大神前来指点

网友:
拆闪存,主控挂了吧

网友A:
intel的是2258G,人品好,用2258XT的Q0601可以开这海力士的TLC,人品不好就只能拆颗粒上2258H之类的吧

网友:
看这种密集程度,应该也有一定年份了,呵呵,现在的新货,芯片都是寥寥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是2258G,人品好,用2258XT的Q0601可以开这海力士的TLC,人品不好就只能拆颗粒上2258H之类的吧 ...

不短接能认盘,一会就显示Download MPISP fail(11)/(05.02),短接显示Can't Detect Drivel!

网友(2019-08-09):
楼主,请问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B:
请问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修好了吗

用ttl 调试线接右上角那个4pin的 接口,看看什么问题,加电会显示启动记录

网友C(2021-09-10):
换一个慧荣sm2258G主控就能开卡了,自带的主控加密了,认不到颗粒,可以贴满16贴做大容量硬盘,板子是相当不错,要是主控公开板就完美

网友:
主控加密了,拆颗粒或者换公版主控

网友C(2021-12-28):
这个我修好了两三个了,换主控能修好

网友D(2022-01-30):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修好了两三个了,换主控能修好

你好,能问下更换的主控型号吗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问下更换的主控型号吗

换慧荣smi2258g主控

网友(2023-02-26):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慧荣sm2258G主控就能开卡了,自带的主控加密了,认不到颗粒,可以贴满16贴做大容量硬盘,板子是相当 ...

这个直接换主控其他的不用动了吧?背面没装满可以跟别的颗粒混着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