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40寸海信无图无声液晶电视

楼主(2019-07-01):
   昨天晚上接到邻居一台海信电视TLM40V68PK,
由于太晚没过去确定。
   今天过去,打开看了,具体就是开机有蓝灯,摇控后有背光(开壳也确认有背光),功率显示一百九十多w, 但是无图无声,电源板到主板5v12v16v都有。那么现在怀疑是主板问题。
   各位请问有没有修过的,请给点建议……

网友A:
背光正常,电源输出正常,除了屏就剩下主板了吧?

网友B:
固件掉了,我修过同款开机卡在海信标,用编程器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正常,电源输出正常,除了屏就剩下主板了吧?

差不多吧, 已订.
只是想给大神们看下放心点,无奈...

网友C:
图像和声音都没有的话可能主板坏的几率大点,非专人人员只能一样一样换了试

网友D:
主板上的供电瞎测试试,比如你看到某个芯片,就去测一下芯片的供电脚有没有规定的电压,板子上好多芯片的,比如你可以测一下存储固件的芯片,看它的VCC脚供电正常不正常,还有CPU的供电脚等等

网友E:
刷个固件试一下吧,废品站收了台电视就是开机不显示但有背光等一下就会自动重启~刷机后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掉了,我修过同款开机卡在海信标,用编程器刷固件

这样的话掉了就掉了,刷固件的编程器没有也不会编,,,,,换板更划的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像和声音都没有的话可能主板坏的几率大点,非专人人员只能一样一样换了试 ...

是的,也是订板了.回来换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的供电瞎测试试,比如你看到某个芯片,就去测一下芯片的供电脚有没有规定的电压,板子上好多芯片的, ...

懒的测了,也没打算修好主板.
就看了电源板到主板的电压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个固件试一下吧,废品站收了台电视就是开机不显示但有背光等一下就会自动重启~刷机后搞定 ...

还是直接换主板省事

楼主:
更换主板逻辑板修复

网友F:
功率显示一百九十多w,怕不正常吧

网友G:
换主板就对了。
你查了半天,最后换来一个小零件,你怎么收钱?
直接换主板,他会认为值,你收个几百,他还很高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率显示一百九十多w,怕不正常吧

190几w正常,它后面不是写着185w吗?用旧了当然功率要升高。这个不是LED背光,所以费电,我家的32寸,耗电有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显示一百九十多w,怕不正常吧

正常的, 这是液晶的,背光是灯管不是LED,也可能因为主板坏了功耗高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主板就对了。
你查了半天,最后换来一个小零件,你怎么收钱?
直接换主板,他会认为值,你收个几百,他还 ...

事实上现在也没收多少, 都是小区邻居, 高了开不了那个口,,,共换了两块板,开始黑屏换了主板后蓝屏,再换逻辑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