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AE flash 焊反了。 。。。现在这样是不是flash坏了

楼主(2019-07-01):
就是这个圈以为是圈、

结果  焊反了。 。
。插上U口后发现主控烫手不认盘, ,又重新焊的,现在认盘。。量产工具也认  芯片检测  就这个样,,是不是FLAHS坏了。 。双贴的  TH58TEG7DDKTA20 还是量产工具不对   。。 大神给看看

网友A:
先焊主控的反面,圆圈为TSOP第一脚。你这个像是没焊好,建议焊上一片后先看识别是否正确,能否开卡。确认没问题了,再焊另一面,这样好排查问题。

网友B:
128M的TLC?好像没见过啊。F没那么容易坏,可能是你没焊好,再焊一遍看看吧

网友:
焊接错了容易烧主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8M的TLC?好像没见过啊。F没那么容易坏,可能是你没焊好,再焊一遍看看吧 ...

说了型号是  TH58TEG7DDKTA20  MLC  16GB A19nm的型号,要么没焊好。要么闪存颗粒嗝屁了【报废了】

网友B:
双贴的?CE0没认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焊主控的反面,圆圈为TSOP第一脚。你这个像是没焊好,建议焊上一片后先看识别是否正确,能否开卡。确认没 ...

谢谢指点回头试试 用不用跳线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的?CE0没认出来啊

嗯嗯  主控那面开始把flash焊返了 通电后不认盘主控烫手  就断电了 然后在论坛里一对比 发现flash焊返了又重新焊的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型号是  TH58TEG7DDKTA20  MLC  16GB A19nm的型号,要么没焊好。要么闪存颗粒嗝屁了【报废了】 ...

主控需要设置什么ce和跳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控需要设置什么ce和跳线吗

双贴的板子不用设置的吧,你这个是单片1CE的而已。建议你还是两片都拆了一片片焊上去检查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需要设置什么ce和跳线吗

看看网上能不能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需要设置什么ce和跳线吗

问一下当时购买的店家,你这个型号的可能需要Toggle-DDR跳线的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把SB4电阻换到SB8,双贴2CE应该把R6电阻挪到R7,不错从CE看你这个可能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的板子不用设置的吧,你这个是单片1CE的而已。建议你还是两片都拆了一片片焊上去检查下吧 ...

2CE 的 19nm 应该怎样设置 ce和跳线,问卖家了。 。卖家说的太专业说短接SB8  也没说去掉哪个短接,, 只说CE跳线 R6 R7 也没有几CE R6 几CE R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把SB4电阻换到SB8,双贴2CE应该把R6电阻挪到R7,不错从CE看你这个可能没焊好。。。。。。 ...

大神说的靠谱  ,还有个问题,, 显示不正常跟WIN10系统有关系么。。。。焊个903的一次win10没开DDR 量产过了。 。。之后开了DDR怎么都不过 。后来在win7上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把SB4电阻换到SB8,双贴2CE应该把R6电阻挪到R7,不错从CE看你这个可能没焊好。。。。。。 ...

还得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就是我 先前FLASH  主控这面第一脚焊反了。 。。 。
现在我把FLASH 都拆下来了。 。。光主控板插在电脑上显示正常,,是不是就表示主控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得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就是我 先前FLASH  主控这面第一脚焊反了。 。。 。
现在我把FLASH 都拆下来了 ...

如果光主控版,显示USB识别错误,应该是主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把SB4电阻换到SB8,双贴2CE应该把R6电阻挪到R7,不错从CE看你这个可能没焊好。。。。。。 ...

老铁,,按你说的 。。不焊flash 插电脑认盘  焊上FLASH 插电脑不认盘 主控烫手 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光主控版,显示USB识别错误,应该是主控挂了

插主控显示正常啊。。磁盘管理里面有显示   量产工具也能认上

难道是flash 坏了么

网友:
SB4去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