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降速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01):
电风扇降速解决方法,在本站搜了一遍,不得要领,正好家里有吊扇的调速器,5档调速,串到座扇的主线路中,在座扇的1档中可以在调5个档位,风速变柔和了。
有相同需求的可以买一个加上,效果不错,也就几块钱的事。

网友:
串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串个电容加个开关变6档调速

网友A:
你这吊扇调速器是电容式还是电感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吊扇调速器是电容式还是电感式的?

电容式,带5个档位,不是电感线圈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式,带5个档位,不是电感线圈的那种。

电容调速的可以,电感的会发热效率低一点

网友B:
电容的调速器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调速器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般吊扇的都是电容的吧

网友:
坐扇用这种方法改的,已经一年多了使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