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神提供SM2256无缓冲版本

楼主(2019-07-01):
2256无缓存或者屏蔽缓存的开卡软件,手上有几个天生无缓存的固态。

网友A:
10块钱一颗256MB的DRAM买不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块钱一颗256MB的DRAM买不起么

10元加邮费差不多20吧,一块坏板带颗粒加邮费也不过50块。有点鸡肋。我也在等无缓存的工具。其实手有颗128M拆机颗粒,但焊上去的时候乱跑,不是手工问题,我焊内存颗粒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元加邮费差不多20吧,一块坏板带颗粒加邮费也不过50块。有点鸡肋。我也在等无缓存的工具。其实手有颗12 ...

建议还是买DRAM焊接上去好点,而且最好不要买一颗,多买两颗。很多都是拆机的,有些显卡的显存本来出问题了,拆机了有些DRAM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多拍几颗保险点

目前我知道2246EN是有No DRAM版本流出的,2256K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买DRAM焊接上去好点,而且最好不要买一颗,多买两颗。很多都是拆机的,有些显卡的显存本来出问题 ...

带缓存与不带缓存的性能寿命差别大不大?

网友C:
坏的机顶盒,光猫,显卡什么的拆缓存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坏的机顶盒,光猫,显卡什么的拆缓存呗!

如果是拆显卡的显存,记得注意只能拆16位的。有些是32位

网友:
2256XT工具正常渠道你不可能弄到的,那玩意是闪迪买断的,乱传是要付法律责任的,不过好像有几个大佬有早期的XT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拆显卡的显存,记得注意只能拆16位的。有些是32位

根本不是那回事,2256XT早期是坏了ram控制器的,后期被闪迪买了以后就屏蔽死缓存了(2256S),你看闪迪板子哪有ram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本不是那回事,2256XT早期是坏了ram控制器的,后期被闪迪买了以后就屏蔽死缓存了(2256S),你看闪迪板 ...

2256K,除了这个都是别人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