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雅格”YG-3984折叠夹子台灯

楼主(2019-07-01):
折叠夹子台灯
台灯开关及夹子底座
三档调光开关
后面的8字充电槽及指示灯
底座,可以放、可以夹在桌子上也可挂在墙上
型号:YG-3984,功率:1.3W?太小了吧
防伪标
伸展开
灯头可旋转
下座
商标
22颗贴片LED灯珠
灯珠大多烧毁了,有的果冻(透镜)都掉了。估计是充电时开台灯而烧毁的
拆开
取下开关帽后底座和夹子分离
主要内容
控制电路板,有受高温的痕迹
铅酸蓄电池 ,已鼓包
取出来
电路板正面,电解电容已孕了,大电阻是调光的
VENT50V100uf 电容,似乎有点小
MB10M整流桥堆
400V1.5μFCBB降压电容,电阻明显已烧毁
拆开灯头
灯板,2013年生产的
玻纤灯板,散热差
灯头的旋转装置
掉下来的“果冻”

————————谢谢观赏————————

网友:
也有一个,但是不知如何改锂电,接线等

网友:
直接全换掉就要个壳算了,反正也没什么好东西

网友:
这可不是玻纤板哦,阻容充电的应该设计成关灯才能充电,开灯充不了电才符合要求,自己改一下电路就行了。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是小铅酸和开关挂了

网友:
这个板材是酚醛纸层压板,玻纤层压板略有些透光

网友A:
用铅酸都是廉价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铅酸都是廉价产品。

毛!~我雅格电蚊拍就是铅酸的 几年了还能响亮的啪啪啪,不见得你们改18650就有我这个好用 还影响外观,
它这个就是阻容坏了引起过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毛!~我雅格电蚊拍就是铅酸的 几年了还能响亮的啪啪啪,不见得你们改18650就有我这个好用 还影响外观,
...

我2014年5月在网上29.9元买的雅格电蚊拍,至今打蚊子还很好使,一年只需充三次电。

网友:
雅格的还算不错,不过都不能点亮时充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类雅格灯,都是铅酸电池的,好象专为数码之家的坛友折腾定制的。。。。。

网友(2019-09-18):
可以改锂电池的,加个4056充电板

网友(2020-01-07):
这个是早期产品了. 大约流行于2011~2014年,哈哈

网友(2020-12-30):
R1和R2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