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个苹果接口的3.5MM耳机转接线

楼主(2019-07-02):
G字夹开壳,壳体太软了,挤压法失败

强行拔出来了

BCH6W08   1708   这是什么芯片呢?

01530A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原装货吧

网友:
山寨无疑,这是原装的拆机图:
话说这山寨货里面就一个八脚芯片,估计音质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谢谢分享,苹果喜欢用定制的亮闪闪的芯片,跟硅片一样,哈哈,等牙膏

网友:
假货横行啊

网友:
100%是山上的做工也太差了点

网友:
假货无处不在啊

网友:
修了几个,都还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原装货吧

不是原装的。

网友:
这个是破坏性的拆解!

网友:
这个是假的,上面那个是兼容芯片,让iPhone手机识别成OTG音频设备,面有的芯片兼容性还不好,听一小时就识别不了,还得把插头拔掉再插上....
真货上面是带DAC解码器的,播放界会显示耳机,如果是假货一般会显示别的东西

网友:
拆的很暴力。。。

网友:
有一个原装的

网友:
可惜破坏了,真的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