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牛N1 中控电池有人改成18650的吗?

楼主(2019-07-02):
小牛N1 中控00错误, 是电池坏了,N1S 的电池是18650的, 有人把自己的N1的电池改了18650的吗?
第一张图是n1s的中控 第二张是n1的中控.

网友A:
这不早就免费换成n1s的中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早就免费换成n1s的中控了?

我的是众筹的N1。换成N1S那是后期的吧。

网友:
这是啥?GPS追踪器?

网友(2020-06-25):
我改了,貌似我的充电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众筹的N1。换成N1S那是后期的吧。

有段时间可以免费换的,等于是召回,你可能错过了
我的是N1 SPORT,出厂就是第一个那种中控了

网友:
空间有就果断换

网友(2023-10-09):
好像里面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网友:
不太理解,什么样的电池都一样用的吧?电池的功能不就是提供电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