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小电风扇

楼主(2019-07-02):
这东西还真少见,这是我今年修的第一个电风扇!!估计可能是最后一个。是充电口掉啦,看看是和手机通用的。直接风枪加飞线搞定,收费5元!这东西还如直接买个好那!就这个做工也就是9.9包邮的货。

网友A:
竟然还是铅酸电池,也没有充电管理电路,唉

网友:
这货应该不值9.9吧,正常情况9.9的是锂电+三挡控制芯片同时内置充电管理的

网友:
这东西顶多3块钱包邮

网友:
18650电池的才9.9元

网友:
重新买一个无刷电机+锂电池的了

网友:
为什么是最后一个...要转行?

网友:
只是把以前玩具三叶片的有刷F95变了一个外形,楼主的3寸变成了7叶片和较粗的蓄电池手持,再好点的变成锂电池和三档调速。

网友:
是啊,现在9.9的都是18650的,虽然有可能是容量很小的拆机货,但也好过这种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是铅酸电池,也没有充电管理电路,唉

看来有刷电机的 可能性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