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vfd显示屏增加译码电路

楼主(2019-07-02):
准备统一用一节锂电池供电,当然还没加升压板

连接电路

这次增加了译码电路,就是七段译码器

测试一,译码部分能否正常工作,选位就都选上了

这是整个显示部分的电路

这四根线模拟1248编码输入,红色线是8位编码,绿色线是1位编码
8位高电平,1位高电平,显示9

8位高电平,其余为都是低电平,显示8

网友:
高手!很棒!
下一步做啥?

网友A:
不是要叫8421吗,非得反着叫 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叫8421吗,非得反着叫 别扭

哈哈,我是外行啊,

网友:
自己做计算器玩?

网友B:
一直叫8421编码习惯了,怎么成124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叫8421编码习惯了,怎么成1248了

哈哈,因为我不是电子圈子里的人,不懂你们的黑话

网友C:
强烈建议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上原理图

哈哈,其实很简单的,等彻底完工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奸人同学,你太有空闲了。。。。。

网友D:
人艰同学,教我一下。我这个屏幕怎么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艰同学,教我一下。我这个屏幕怎么点亮

灯丝通100ma左右的电流,其他管脚都加16v以上的正电压,就全部点亮,然后你再具体分析阳极栅极的位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灯丝通100ma左右的电流,其他管脚都加16v以上的正电压,就全部点亮,然后你再具体分析阳极栅极的位置吧 ...

什么意思?这些脚都加上1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这些脚都加上16V电压?

是呀,除非你知道栅极和阳极的位置及代表的笔画,不然不知先试试全部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这些脚都加上16V电压?

怎么还有些没脚的引出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有些没脚的引出点呢?

这个图能看出来栅极和阳极的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能看出来栅极和阳极的位置吗?

14个栅极,就是G1-G14,可能就是从左到右那14个脚吧,中间脚为什么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4个栅极,就是G1-G14,可能就是从左到右那14个脚吧,中间脚为什么都没了? ...

我有技术资料,你看看。。。我好想把这个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