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不启动拆开查故障

楼主(2019-07-02):
家里海信空调无凉风,查看外机不启动,五月份室內机清洗滤网后试机还正常呢?怎么了拆开外机上盖,用摇控开机发现压机嗡的一响,风扇转了压机沒工作,分析信号无问题,电源送电正常怀疑启动电容问题,将电容拆下用万用表測量25uf的电容只剩4.38失容了。网购花了15.8元买了一个,在等件期间把拆机发现的问题处理一下。
问题一,电源线老化有龟裂,用绝缘胶带包了一下,沒有剪线重压接线端子偷懒了。
问题二,拆开上盖时发现一鸟巢被我扔了沒拍照,为绝后患用易拉罐铝皮剪了个板堵上鸟路。
件到了換上启动电容试机一切正常了。最后说一下这海信的定频空调用了二十多年了,只换过电客连制冷剂都没充过,这质量也是杠杠的,新货能这样造么!

网友:
这个外机进出铜管接头有点奇怪啊,不是在机壳外面?

网友A:
建议把风扇的启动电容也换了。

网友B:
压机启动电容,淘宝上五块钱到六块钱包邮一个的就挺好用!淘宝上的99%是假的(或者说是没有品牌的)

网友:
以前在某宝买松下启动电容,貌似是真货,做胆机滤波也不错的

网友:
十五年LG空调,一体启动电容失容,风扇电机烧掉,换了电容和电机,又继续服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风扇的启动电容也换了。

风扇启动电容量了2.48uf标示2.5uf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机启动电容,淘宝上五块钱到六块钱包邮一个的就挺好用!淘宝上的99%是假的(或者说是没有品牌的) ...

看了多是9.8元左右保二年,这个是进口的保五年才买的这个

网友:
还有一种是启动继电器损坏的,我这边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多是9.8元左右保二年,这个是进口的保五年才买的这个

公认的松下的好,论坛原装空调也是用松下的,购了个松下的电容,收到后,是高仿的,论坛有帖子

这电容保2年与保一年没区别的,网上东西你找谁去,一般5年也不会坏的。

网友:
我家2006年买的海信变频还在服役中,外机电源板坏过一次(主板上电感坏了,自己换了就好了),变频板坏过一次(程序没了,自己重刷就好了),两个同事家也是同时买了同型号的坏了早换了,最受不了的后来发现连接管竟然不是全铜管(两接头处是铜的中间是铝的,2006年生产的空调竟然还这么玩

网友:
佩服这质量

网友:
后来的海信感觉就走下坡路了~

网友:
定频是非常耐用的。。而且修理简单到风扇级别,会修电风扇就可以修定频。。。电路板问题,大不了整块换。。电容问题,换。电机问题,换,加冷媒稍复杂点。但也比变频容易,而且加多加小影响不算很大。。
我自己的定频,换过电容,换过室内的继续器也就是总继续器,不过现在风机吵音大,就是不坏。。。哈哈,
1.5P定频外机竟然用双层散热片,可惜当年的内机设计不太好。。换又不是,不换,内机噪音可比外机。。。唉。。

网友:
为何不用水洗大法?

网友:
掏鸟窝据说要判10年啊

网友:
使用快20年的春兰空调前一阵也是不制冷了,跑到电子城买了一个杂牌电容,现在又制冷刚刚的。不得不说过去的质量真好!

网友:
空调我一直不敢修,主要是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多是9.8元左右保二年,这个是进口的保五年才买的这个

这些东西你还指望有保?  五年后这店还在不在都是一个问好。 我买这些十几二十的东西从来不会想保修问题,一般看看评价,看看店家的实力,就买了。

网友:
楼主应该顺便清理一下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