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汽车用时钟步进电机,型号VID69-02,转子才半颗米大!

楼主(2019-07-02):
上次拆摩托车仪表,有坛友想进一步了解这种微型步进电机
偶记得有个步进电机,结果翻出来不是仪表上用的
不过也是汽车上时钟用的步进电机,拆了看看和家用的有多大区别

记得早些年好像流行车上装指针时钟,现在都没了吧
车用的性能都要求高,这电机应该不错的
先上电机的资料

参数,以及驱动方式

尺寸

现在看实物
正面

背面

侧面

体积很小的

正面只有输出轴(外部塑料是时针轴)

背面有线圈引出端和安装螺孔

这也是安装用的吧

还有几个齿轮轴孔

测下俩线圈电阻,和规格相符

开拆了

盖子的做工不错

盖子正面也有线圈引出端的孔
应该能把线圈翻个转装上,看最后组装

开盖后的主体
齿轮多

还分了三层结构

线圈特写

转子和齿轮组特写

输出轴齿轮还带了弹簧压片,自适应对正

楼下继续

楼主:
先拆时针轴和弹簧压片

剩余部分

分钟齿轮,啮合得挺好

先拿掉分钟转时钟的过轮

不知道为啥齿轮颜色不同,难道是装配时容易识别?

拿掉分钟齿轮

还有两个过轮

面上这个齿比较特别

应该是因与转子配合而特别设计的

还剩一个大齿轮了

大的,材质估计都是尼龙的

最后剩下线圈和导磁板了

当然还有转子

转子特写

很小吧

上部是齿

下部能看到磁钢,应该是稀土强磁,估计是钕铁硼的

中间是轴孔

直径只有2mm,长度3.5mm

继续看剩下的

线圈总成

引出端涂了胶

这个位置能看到线圈引线和焊接方式

最后就剩导磁板了

导磁板是一体成型的

极靴之间连接部分最窄估计只有0.1mm

连接部分磁阻大,线圈磁场绝大部分不会被短路
因此仍然会形成3个极来驱动转子

底壳,做工一样好

好了,拆完,照例全家福

回装时把线圈翻过来,试下看之前的设想

继续装

装好的样子

这种就是电机装在PCB板下型式

原理嘛,就是线圈轮流通电,驱动转子旋转,经各级齿轮减速最终输出60:1的旋转动作

只需要调好线圈驱动频率,就是能实现分钟和时钟驱动

这电机小巧精致,里里外外做工还是挺好的,比家用石英钟的电机高个档次

搞个带推挽I/O的单片机就能驱动起来,有空再继续玩吧

网友A:
买了一个,将就着玩吧。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跟石英钟的机芯有点像,不过两个线圈驱动一个转子还真是有点意思,哈哈,等牙膏

网友C:
精彩分享,图片拍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将就着玩吧。

X童鞋,你的回复太水了

网友:
宝贝不错,驱动需要自己写程序用起来麻烦,打赏超标,不知道一天限多少

网友:
和家里石英钟没啥区别吧,至少原理一样的,如果说小可以看看手表里的电机,那才小

楼主:
结果只抢到板凳,不过还好不用坐地板了

网友:
这三个磁极有意思

网友:
原来是个没板子的石英钟

网友:
现在很多高档车也有指针时钟。只是这些都是时间显示器具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钟。唯一优点就是可以同步GPS加强准确度。这些钟离车根本没利用价值。不过自己也真想找找有没有双指针发光的(像那些单指针发红光的仪表),这类设计要求高而且要求发光。只有这类才是真正的高档,而不是那些底部发白光的低档产品,这样也没有光污染,开夜车舒适。

网友:
头一次见到双线圈的时钟机芯,只不过没有驱动电路,齿轮比石英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跟石英钟的机芯有点像,不过两个线圈驱动一个转子还真是有点意思,哈哈,等牙膏 ...

原理上是一样的,只是结构应该更耐振
双线圈驱动可以更平滑

网友:
精度会比普通的机芯高么

网友:
D个驱动电路,外壳和指针,做个手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彩分享,图片拍的不错

嗯嗯,图片清晰是最基本的

网友:
内部比较特殊,不让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