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串2并电动工具电池拆电芯

楼主(2019-07-02):
年后群友福利撸回来的库存电池包,吃灰好久了,其中一串坏掉,一直没拆电芯,今天要用到一节,拆之

先焊开保护板

保护板背面没东西

用电磨切断镍片,很厚实的镍片,目测0.4-0.5mm

扣掉中间多余的

扣下来的连接片

取下一端支架

取出电池 得到8个电池,其中两个0电池,充电也无法激活

随便拿个测试内阻 18.24mΩ

再来一个 16.95mΩ

2安放电 约1.5C

1280mah 容量基本达标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0电压就压一下安全阀,应该能恢复

网友:
还带保护板,好评

网友B:
这电芯电压内阻还是可以的,估计2C放电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刚刚好修一下绿电池

网友C:
要看内阻仪果照

网友:
打黑价格便宜拆电池用就对了,8只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电压就压一下安全阀,应该能恢复

内阻15豪欧0电压,这样你就知道没救了

网友D:
这是哪家的电池,感觉内阻有点偏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看内阻仪果照

屏幕看着比EBC强大不少,应该增加放电负载和充电,内置放电曲线图和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芯电压内阻还是可以的,估计2C放电应该是不错的

标1300的容量,内阻17-18毫欧左右  充电宝2600的电池内阻48-50毫欧
所以这电池性能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家的电池,感觉内阻有点偏大

这已经算小了,20以上的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幕看着比EBC强大不少,应该增加放电负载和充电,内置放电曲线图和存储。 ...

这个只能测量电压和内阻,有分选功能

网友F:
放着也是吃灰 不如拿来用 嘿嘿

网友:
没掳这个电池,那家老板发货经常漏发,不是很愉快,哈哈,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着也是吃灰 不如拿来用 嘿嘿

看到心痒,撸回来吃灰,大部分坛友都有这病

网友:
可惜有两只电池坏了

网友G:
谢谢分享。。。。。老猪土豪啊,这么多电池。。。。。。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老猪土豪啊,这么多电池。。。。。。

又来笑话我,我们的电池加起来然后平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