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TP-LINK WDR7500 V6

楼主(2019-07-02):
同事的路由器,WAN口不能用了,拿过来测试WAN口改成10m速率可以连接。怀疑是网变的问题,把网变直接短接了,测试正常了,兴冲冲把网变拆掉,谁知道再插电就不能启动了,而且主芯片发烫,尴尬了。手头没有风枪,也不敢买芯片测试。鸡肋鸡肋。

网友A:
把网变装上去看看,芯片应该没这么脆弱的

网友:
取消短接看有问题没
v6的固件能留下不?

网友B:
你拆的时候如果用烙铁没有做接地静电很有可能打坏CPU或者交换机!我遇到过一个千兆版的886n就是阵亡在烙铁下了,百兆的各芯片抗静电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网变装上去看看,芯片应该没这么脆弱的

有没有WAN口网变  并不影响启动

网友:
不用网变也敢用啊?不会刷个固件,将LAN口改成WAN口吧,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2020-01-01):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时候如果用烙铁没有做接地静电很有可能打坏CPU或者交换机!我遇到过一个千兆版的886n就是阵亡在烙铁 ...

千兆886贼贵,和双频的都差不多了

网友(2020-03-24):
居然没有usb接口了??

网友(2020-08-19):
这种多少钱啊?做工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