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现“康明”电蚊拍 一个重大bug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中招

楼主(2019-07-02):
这天气热了,梅雨季也来了,赶紧电蚊拍,拍起来,啪啪啪没多久就没电了,赶紧充电,,结果越冲越不多,,后面索性没电了,连LED 也不会亮了,开始以为应该电池线脱开了,于是,拿起22in1 就开拆:结果发现电池线没断开,电池还有3V 电压,按理说3V点LED 应该能点亮啊 ,这不科学,再查开关好得,小板没输出,怀疑是不是那个14pin 得集成块坏了,这种集成块在充电宝上很多的,但手上又没有,,再看看,终于发现了重大bug :BAT-- 和V- 接错了 。上图

网友A:
小作坊无可避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作坊无可避免啊

康铭 可不是小作坊,  上市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铭 可不是小作坊,  上市公司

康铭还是康明?

网友:
山寨级做工, 贴片最好补焊下

网友:
这个是工厂级BUG,应该不是批量的,你的运气可以去买张彩票了

网友B:
这个天知道了, 从 产品图是 康铭的,    至于康明 是否楼主刻意写错 还加双引号的?? 问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铭 可不是小作坊,  上市公司

这样子的啊

网友:
运气啊!买彩票!

网友:
这都能被楼主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知道了, 从 产品图是 康铭的,    至于康明 是否楼主刻意写错 还加双引号的?? 问楼主了.. ...

加了引号,应该是小作坊

网友:
品牌授权很多的。    可能遇上了

网友:
这错误犯的有些低级。

楼主:
统一回复,这货是正版,我写这个是省的厂家找麻烦。在这发帖是主要给有这个拍子的人,提个醒,当时购买应该也是从这边看到的信息。应该不少人有这个拍子

网友(2019-12-03):
想说这款电蚊拍几年来我买过不少,帮亲戚朋友、帮同事买过不下20个了,从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0-04-20):
连接其实并没有接错,只是标识比较奇葩。这里的B代表Board,是连到主板的,不是通常的Battery。而V是连到电池负极的,它连到了电池保护IC :L12Q的1脚,说明没有连接错。

网友(2020-07-23):
看上去就是小作坊的山寨货了,完全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后来把线调整过来,可以充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