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谁见过硬改过的至强e5405?

楼主(2019-07-02):
发现一台主机里面的主板只写着G41几个字,然而品牌?型号?看不到,可能是我太外行了吧。
cpu取出来看一下,正面写着是xeon E5405,背面居然没有贴护舒宝,也没有任何的硬改痕迹。

我没接触过硬改的cpu,但以前在网上看到即使是硬改也是会有两个小横线的,而现在这个cpu却没有任何改动的痕迹,难道是最新的技术?

对了,我好像听说过有个叫什么华南的山寨主板厂家专做这方面,难道这种主板不需要硬改至强cpu就能直接拿来用?

网友:
的确有这种直接上771的G41主板,不过只有山寨的才有

网友:
771的G41寨板多得很啊,这个不奇怪。

网友A:
这种主板最大的特征就是24针电源接口在主板中间靠IO接口附近,严重影响走线的规范。

网友:
明显这是寨板 用的G41芯片组 用的771座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

网友:
图呢?没图没真相。

网友B:
听说图吧垃圾佬经常上志强。
本也想试试志强,结果看了视频说cpu有换盖,掉电容,保修贴贴在掉电容空位处说撕毁不保等等
关键是某人说家用主板上志强经常爆炸,南桥会过热过荷
放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图吧垃圾佬经常上志强。
本也想试试志强,结果看了视频说cpu有换盖,掉电容,保修贴贴在掉电容空位处说 ...

是北桥会过热,很多玩家专门装个小风扇在北桥散热片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北桥会过热,很多玩家专门装个小风扇在北桥散热片上。

原来如此。可惜如今显卡带着的风扇都很大,在显卡旁的北桥想加风扇可不容易,位置不够

网友D:
我现在用得就是L5430啊,当时手里有4根DDR2的台式内存,缺个电脑,就淘宝买了个HP的DX7500主板,和硬改的L5430,到现在都运行稳定,这CPU真的不错,参数比Q8400好看,还便宜,这种老平台开卡啥的兼容性不错

网友:
有一块g41的工包板子,带771和775跳线。

网友E:
我用的是G31+5420,还能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可惜如今显卡带着的风扇都很大,在显卡旁的北桥想加风扇可不容易,位置不够
...

某宝店铺“南昌硬改”自称有独家“低温化技术”,不烧北桥,我买了他一个E5430,用着不错,还免费帮刷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得就是L5430啊,当时手里有4根DDR2的台式内存,缺个电脑,就淘宝买了个HP的DX7500主板,和硬改的L5 ...

的确不错,相当于amd640的性能,只有一般不到的价格,功耗还低,65W的板子也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最大的特征就是24针电源接口在主板中间靠IO接口附近,严重影响走线的规范。 ...

是的,我这块正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可惜如今显卡带着的风扇都很大,在显卡旁的北桥想加风扇可不容易,位置不够
...

现在 哪个型号的至强和主板 性价比高?775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G31+5420,还能凑活

现在 哪个型号的至强和主板 性价比高?775接口的.介绍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得就是L5430啊,当时手里有4根DDR2的台式内存,缺个电脑,就淘宝买了个HP的DX7500主板,和硬改的L5 ...

现在哪个型号的洋垃圾至强和ddr3主板性价比高?775接口的.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哪个型号的洋垃圾至强和ddr3主板性价比高?775接口的.介绍一下

你这除了内存条,其他都要现买,为什么要775接口的呢,可以买个更近代点的,775太老了,DDR3都能上7,8代酷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