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想请问一下影驰固态里的颗粒问题

楼主(2019-07-02):
颗粒型号是TT58G2JAPA  01524  DP0788038.00C  这个颗粒支持什么主控呢 ,还有其他的颗粒也是影驰的  ,拆下来能干啥,而且都是群联的 主控 ps3111和 ps3110都有

补充内容 (2019-7-3 17:54):
还有TT69G51ARA   TT17G2JAPA

网友A:
TH58TEG8TDKTA20(TLC/32/2CE)-983AA8927650

确认sm3267可用

网友B:
我印象这玩意儿是TH58TEG8TDK还是8UDK来着忘了,反正是32GB 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这玩意儿是TH58TEG8TDK还是8UDK来着忘了,反正是32GB TLC

用啥可以做U盘呢

网友:
银灿的IS903 IS917
慧荣的SM3267AE SM3268

建议拆一片,读一下ID看看

网友:
可能的ID:983AA89276D0 7TDK

可能支持的主控:SM3257ENAA, SM3257ENAA_8CE,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7ENLT, SM3259AA, SM3267AB, SM3267AC, SM3267AE, SM3268AA,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B, SM3270AC, SM3271AB, SM3281AB, SM2256, AU6989SN-GT, AU6989SN-GTA, AU6989SN-GTB,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CBM2098P, CBM2098E, CBM2099, CBM2099E, CBM2199, IS917

网友:
TH58TEG8TDKTA20(TLC/32/2CE)-983AA8927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58TEG8TDKTA20(TLC/32/2CE)-983AA8927650

确认sm3267可用

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
双贴64G大概27/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58TEG8TDKTA20(TLC/32/2CE)-983AA8927650

确认sm3267可用

你是否知道这两个的主控呢TT69G51ARA   TT17G2JAP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否知道这两个的主控呢TT69G51ARA   TT17G2JAPA

没碰到过

网友(2019-11-15):
引用 网友A:
TH58TEG8TDKTA20(TLC/32/2CE)-983AA8927650

确认sm3267可用

我有一个这样的提示ISP错误04.找了好多版本都不行,请问能发个能量产的版本给我吗?ID一样的闪存。

网友:
一样的影驰固态颗粒ID也一样,用了3267开卡,提示下载ISP错误04.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58TEG8TDKTA20(TLC/32/2CE)-983AA8927650

确认sm3267可用

开卡后,跑圈不过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