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芯片炸机,还修吗?

楼主(2019-07-02):
一个电脑不工作了,定位是电源问题,拆开一看,一芯片都这样了

网友A:
外观看看,啥牌子?看元件好像是杂牌。能确定只坏这个?能就修,不能就买新。听你这意思。

网友:
这IC炸的有水平啊,还给你留个字,让你看看知道啥芯片,做工不咋地建议扔掉,修理是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看,啥牌子?看元件好像是杂牌。能确定只坏这个?能就修,不能就买新。听你这意思。 ...

联想办公机,航嘉电源,不打算修了,拆拆元件,备用吧!

网友:
TNY277PN,淘宝上四块钱五个,你如果想要就买来换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玩意既然炸就说明其他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IC哪那么容易炸。敢不敢用还要看自己。

网友:
堪称艺术啊 你就是拆都没法拆这么完美

网友:
应该是可以修的,但是最好检查一下,可能不止烧一个芯片,查查其他地方有没有坏的

网友:
这应该是AL5V的芯片,没有这个一定全没有,有了这个不一定就全有

网友:
这个工作环境~

网友:
灰这么大,不炸也够呛。。。

网友:
值得修一下,都是日系电容。

网友:
把手机充电器接进去

网友:
灰尘好多,看样子好像是毛絮来的,办公室用的羊毛地毯吗?

网友:
有过类似一台机,电源是特别形状,另外买很难买到;我以前遇到是上马家买同款二手回来用,不懂修!上次是有5V待机,但不能开机,接绿色与黑线也不开,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源芯片非常容易炸,要修就多买几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