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了两个车机音响

楼主(2019-07-02):
胡子工程拖拖拉拉三年,总算收工了。
其实干的是木匠活,发错地方了。

为什么做两个?因为有两个车机
为什么买两个一样的车机,因为买第一个是有问题的,灯丝很亮,老板死活不认账,无奈又买了一个。
对比第二个的工作状态,把第一个又修好了。所以就有两个一样的车机了。

纯属瞎折腾,折腾过程中也没拍照片,也就不作介绍了。

网友A:
灯丝很亮是什么意思?我之前买了一个这样的,没办法完全关机,只能关掉屏幕。关掉屏幕然后整个表面也是很烫,晚上能看到屏幕有一条条红色的丝。太费电了。扔掉了。

网友B:
用什么木料制作的?

网友C:
我刚好有这个车机的CNC面板,要不要定制一块。。。

网友:
以前单身的时候,好想拥有一套,现在孩子都听mp3了

网友D:
都是细致活。另外,请问,什么型号的车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是细致活。另外,请问,什么型号的车机?

卡罗拉2017好像是

网友:
下面那套外观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丝很亮是什么意思?我之前买了一个这样的,没办法完全关机,只能关掉屏幕。关掉屏幕然后整个表面也是很烫 ...

车机种类也很多,一般关机其实就是静音+熄屏,内部电路仍然在工作。而我们要的关机其实是睡眠,只有时钟和记忆芯片在工作,耗电极低。
普通车机一般用ACC线控制,而好一点的机器由行车电脑控制。前者好办ACC线通电和断电就可实现开关机,后者需要解码器。

网友E:
车机是全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很亮是什么意思?我之前买了一个这样的,没办法完全关机,只能关掉屏幕。关掉屏幕然后整个表面也是很烫 ...

原因是VFD的铁皮外壳和灯丝供电回路碰了,导致恒流源电路失效,12V电压全加在灯丝上了,白天能看到几条红线。
修复后,面板还是有些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木料制作的?

松木板+PVC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有这个车机的CNC面板,要不要定制一块。。。

什么样的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罗拉2017好像是

对,卡罗拉201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机是全触摸屏?

全部是按钮

网友C:
反正就是加上我的面板,看起来就变成整体的了。。并且可以用木板来做。算了,我下午闲了用木板做一块,难得有同样折腾这个机器的朋友,看着好了,你把你需要的轮廓图纸画出来,我免费打给你一起玩。

网友:
比我做的漂亮多了

网友F:
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大概多少?

车机一个三十几元,
4个喇叭二百多?几年前买的记不得了
电源是拆饮水机的,0元
PVC膜十元
人工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就是加上我的面板,看起来就变成整体的了。。并且可以用木板来做。算了,我下午闲了用木板做一块,难 ...

算了,这个车机音质很一般,我不再折腾了,多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