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少见的谷能60V/30AH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07-02):
前几天看见人扔了捡回来的,今天有空拆开看看

正面,有60V30AH标示,另一侧是两个指示灯

背面,4个螺丝孔和标签

标签特写

侧面贴纸

输出线已经脱出来了

内部正面全景,很有肉

输入侧4个健状的整流二极管,排列很整齐。边上黑色的是NTC。保险管被省掉了,打算下次焊一个2A的上去

输入侧主滤波电容,400V150uf,貌似电动车充电器的主电容都不会太大

mos管,不知什么牌子的12N60P

未完,中间被插了,5楼继续

网友:
我插。来看亮点的。别骗我

网友A:
镙丝都还没扭开呢。

网友B:
哇塞!30安时够大的

楼主:
继续继续哈

输入端电源线,有一根已经被压扁了

电源芯片,不是常见的384X,比较少见

硕大的电源变压器

输出端主滤波电容100V330uf

输出侧的两个芯片,1个是常电的LM324运放,另一个打磨了的8脚未知芯片

输出端整流二极管

输出端负责防反接控制的三极管和单向可控硅

防反接部分有一个电阻生锈断了,应该会导致接电瓶也无充电输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会被扔的原因

PCB上预留了散热风扇的插座位,但是这里省了,改成直接焊接了

散热风扇,只标了12V,没写电流

最后来个背面全貌,背面很干净

网友C:
谢谢分享吗,280W,想想都刺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吗,280W,想想都刺激哈哈

是呀,3.8A电流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镙丝都还没扭开呢。

这是猴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30安时够大的

12AH和20AH的比较常电,30AH的不多

网友:
看起来还是比较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打错字,猴急

网友:
看着挺舒服

网友D:
"边上黑色的是热敏电阻,保护用的,如果风扇坏了导致过热,热敏电阻阻值会变大切断电源"

不是这样的。

NTC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越热阻值越小;更不会切断电源(没你想象的那么智能,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边上黑色的是热敏电阻,保护用的,如果风扇坏了导致过热,热敏电阻阻值会变大切断电源"

对的,这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只是用来降低开机冲击电流的而已,另外这电源做工看着像虚标了

网友F:
原来亮点在这:把NTC看成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亮点在这:把NTC看成过热保护。

NTC本来就是过热保护,不信可以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这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只是用来降低开机冲击电流的而已,另外这电源做工看着像虚标了 ...

这还虑标?电动车充电器里算很有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上黑色的是热敏电阻,保护用的,如果风扇坏了导致过热,热敏电阻阻值会变大切断电源"

好吧,可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