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改白光 关于加开关问题

楼主(2019-07-02):
遗留的HP笔记本电源终于动手了,昨天改了白菜白光,18.5V加热速度12秒吧,够用了  现在想加个船型开关,不用的时候关闭,防止烙铁干烧
请问各位大佬 应该加在哪个位置,是220V端  还是输出18.5V端呀 各有什么利弊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220V端,电流小些

网友:
当然是加220端了,你那个盒子空间足够。

低压端的瞬时电流有好几安培的,起码要用5安以上的开关。

网友:
区别就是断输出,适配器没断电还有功耗。

网友:
个人觉得220端比较好

网友:
加在220V端好,电流小,不用时节能

网友:
当然是关高压比较合适

网友:
控制低压好电流恒定,高压侧电容充电电流大,容易烧触点

网友:
我是加低压侧的,5安电源大电容充电电流大,插插头时直接有火花,一般的开关扛不住的,烙铁不用时就拔了电源

网友:
强迫症应该高低压两边都加开关

网友:
一般来说,加在高压端,解决了整个电源的断电问题;
仅仅加在低压端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断开了烙铁头的电,电源还是供电的,长此以往的插在线路上,还是有风险!

网友(2019-08-06):
我的理解加那边都可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交流关机,一个直流关机

网友:
双刀开关,或者用2路继电器

网友:
交流关机较好。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有个,次级有点奇怪。次级没有贴片的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在板上有直插的电源管理,但是上面打胶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