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的台锯不理想

楼主(2019-07-02):
       手里虽然已经有一个7寸的台锯了,但是还想再做一个小号的,前前后后花了60多块钱加上朋友送的775电机,终于凑出一个来了,只可惜锯片偏心2mm,锯片座不平,导致锯片摇晃得厉害,震动也很大,实在没法用,还得再折腾一番

网友:
同步轮太大,锯高都没有了

网友:
夹片买回来直接用好用不了,都得自己修磨,包括那个垫圈,自己得重做个严丝合缝的,锯片30元以上的精度还凑活~

网友:
锯片的直经是多大

网友:
估计是夹片太差了,一般就算最差的锯片都不会有2mm的偏心吧?

网友:
偏心,动平衡不行,振动自然大了,关键还怕出事
等牙膏ing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小巧的来着,割pcb,后来忍住了

网友:
换成6寸的锯片就可以切割厚一点的材料了

网友:
锯片这么差?会不会是夹头原因

网友:
找人加工一只主轴,法兰一体的那种,精度就上去了。
盒子太弱,找块铝板做台面

网友:
这个水果盒子 底部一般搬 盖子很软,怎么能拿来做台锯用?
捡几片废木板做都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网友:
锯片偏心2mm   这个不应该啊
锯片座不平   这个的精度必须保障,不然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小巧的来着,割pcb,后来忍住了

幸亏你忍住了,不然是大坑。
我之前就买过一个成品小电锯,噪音大还粉尘多。
后来买了把重型的美工刀,用力划几刀,掰一下就开了,割pcb足够。
曲线切割,或者小孔,小条孔,电磨(或者台钻)加上玉米铣刀,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网友:
先把锯片拆掉。
看看轴的同心度如何。
轴没问题,看看锯片夹片的同心度。
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锯片太次。
可以在锯齿那边放个笔尖,然后转动锯片。
看卡是不是锯片不齐?

网友:
折腾无止境呀

网友:
主轴做成这种形式会好一些。皮带轮侧螺纹为左旋。
从动轮直径不要大于轴承座,影响切割深度。

网友:
是轴不行吧

网友:
滑块侧面不开槽,能夹紧轴承吗?

轴是精磨过的吗?

网友:
台面板太软吧

网友:
台面太软,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