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遥控落地扇拆机

楼主(2019-07-02):
风扇中美的,艾美特,格力,小米都不错,今天拆个美的遥控风扇

白色的两三年后都有点变黄了,看来用的是普通abs塑料

美的做工还不错,里面比较简洁,电机采用前后有半封闭壳体

尾部有启动电容,和步进电机

吐槽一下,这个电机摇头时候会有齿轮箱转动的声音,并且会产生卡拉卡拉的异响,深夜摇头有点吵

控制部分,线路板背面有个安规电容

正面有集成电路,按键,发光管

通过可控硅导通来控制每个档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电风扇要求也比较高,什么遥控静音,直流无刷都上了

其实不管交流直流,只要风速小了噪音都会减小,交流电机一样没有什么噪音,并不是直流无刷没有噪音,直流无刷可以无极调速这个比较好,可以控制的很慢很慢

目前有个困扰的问题,许多电风扇带动扇叶的主机是没有噪音,但是摇头的步进电机会产生卡拉卡拉的噪音,这个不知道能不也用直流电机改进一下

网友:
风扇启动电容用1.8的第一次见

网友A:
那个是同步电机不是步进电机,现在的都是尼龙齿轮了,估计齿轮质量一般,可能磨损比较大所有有噪音,可以上假货宝买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同步电机不是步进电机,现在的都是尼龙齿轮了,估计齿轮质量一般,可能磨损比较大所有有噪音,可以上 ...

前天又买了一个美的的新款白色8档位风扇,摇头一样卡拉拉响声,很吵,应该是步进电机问题。
现在好像出现了瓶颈,主电机都噪音很小,但是摇头电机会有噪音,其实看看风扇评价就知道了。这个声音随着时间越来越大,一把两个周以后很明显了。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个同步电机是不太会出现噪音的,是不是电机带动的连杆部分引起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个同步电机是不太会出现噪音的,是不是电机带动的连杆部分引起的噪音 ...

陆陆续续使用四个美的风扇,不是连杆问题,是齿轮的声音,能听见跟扫描钟表那种齿轮转动的声音,但是电风扇这个很大,美的的恒运扇也是,只要转动前面的倒风网也会有同样的声音
新买的一样,不过前几天退货了。看来美的这个问题没救了。

网友:
降压用的是安规了 以前有几款cbb电容质量不过关还是咋的呢,用不了多久电容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