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咪咕盒子MG100(三片内存、EMMC、XR819网卡)拆机、分区备份(可救砖)

楼主(2019-07-02):
网购MG100(黑龙江),运营商为云谷光纤,牌照方是融合。
配置:海思3798V100(4核、1.5G)、1G内存、8G存储、全志XR819Wifi(2.4G),这个配置尚可,看电视、电影足矣,且支持H264硬解。

这个盒子是我见过最奇葩的盒子了,因为内存芯片居然是由不同品牌组成的,且为3片(单数)!
盒子似乎是被破解过的(固件信息里显示一个叫“老五”的网名,还留了QQ号,运营商再不要脸也不会干这么无聊的事),但开机后却是一个云谷光纤的登陆界面(云谷光纤,好像是位于哈尔滨的平房开发园区),且TTL连接后乱码。
好在adb是开启的,系统也是ROOT过了(运营商不会这么“仁慈”,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固件是被破解过的。至于“云谷光纤”这个n级的小运营商为啥要使用破解过的固件,猜测是为了把他自己收费的app加到盒子里吧[这个APP已被我禁用,且安装了当贝桌面]),于是用dd命令备份了各分区,并根据cmdline制作了分区表,这就可用于救砖了,有需要的朋友们去网盘下载吧。

拆机图片分享:

楼主:
固件下载链接:

网盘下载,提取码:y8z7

发上个拆机贴的时候,有朋友希望把备份分区的命令也贴出来,我贴一下:
首先拆机,然后用ttl转usb设备(简称TTL吧)连接盒子主板,运行putty软件并设置好(这个软件如何使用就不在这普及了,感兴趣的百度吧),
输入 df,查看u盘(或移动硬盘)路径,本例为/mnt/sda/sda1

输入 cd /dev/block/platform/hi_mci.1/by-name,进入该目录后输入 ll,查看分区挂载信息,本例如下:
root@Hi3798MV100:/dev/block/platform/hi_mci.1/by-name # ll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baseparam -> /dev/block/mmcblk0p5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bootargs -> /dev/block/mmcblk0p2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cache -> /dev/block/mmcblk0p21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deviceinfo -> /dev/block/mmcblk0p4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ckernel -> /dev/block/mmcblk0p15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crootbox -> /dev/block/mmcblk0p16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stboot -> /dev/block/mmcblk0p1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stplay -> /dev/block/mmcblk0p10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fastplaybak -> /dev/block/mmcblk0p11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hibdrv -> /dev/block/mmcblk0p18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kernel -> /dev/block/mmcblk0p12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keydata -> /dev/block/mmcblk0p23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loaderdb -> /dev/block/mmcblk0p9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logo -> /dev/block/mmcblk0p7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logobak -> /dev/block/mmcblk0p8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misc -> /dev/block/mmcblk0p13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pqparam -> /dev/block/mmcblk0p6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qbdata -> /dev/block/mmcblk0p20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qbflag -> /dev/block/mmcblk0p19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recovery -> /dev/block/mmcblk0p3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stbid -> /dev/block/mmcblk0p14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system -> /dev/block/mmcblk0p22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userapi -> /dev/block/mmcblk0p17
lrwxrwxrwx root  root  1970-01-01 08:00 userdata -> /dev/block/mmcblk0p24

根据各分区挂载信息,使用dd命令进行备份,依次输入以下命令:
dd if=/dev/block/mmcblk0p1 of=/mnt/sda/sda1/fastboot.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 of=/mnt/sda/sda1/bootargs.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3 of=/mnt/sda/sda1/recovery.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4 of=/mnt/sda/sda1/deviceinfo.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5 of=/mnt/sda/sda1/baseparam.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6 of=/mnt/sda/sda1/pqparam.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7 of=/mnt/sda/sda1/logo.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8 of=/mnt/sda/sda1/logobak.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9 of=/mnt/sda/sda1/loaderdb.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0 of=/mnt/sda/sda1/fastplay.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1 of=/mnt/sda/sda1/fastplaybak.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2 of=/mnt/sda/sda1/kernel.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3 of=/mnt/sda/sda1/misc.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4 of=/mnt/sda/sda1/stbid.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5 of=/mnt/sda/sda1/fackernel.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6 of=/mnt/sda/sda1/facrootbox.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7 of=/mnt/sda/sda1/userapi.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8 of=/mnt/sda/sda1/hibdrv.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19 of=/mnt/sda/sda1/qbflag.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0 of=/mnt/sda/sda1/qbdata.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1 of=/mnt/sda/sda1/cache.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2 of=/mnt/sda/sda1/system.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3 of=/mnt/sda/sda1/keydata.img
dd if=/dev/block/mmcblk0p24 of=/mnt/sda/sda1/userdata.img

因为各分区大小不同,所以每输入1条命令,都需等待一会,待系统提示备份完成后再输入下1条。
-------------------------------------------------------------------------
感谢 阿睦和zto中通快递 的打赏,能让我快点“脱贫”(之前几天没登录,币居然被扣成-500)。

楼下ysh259朋友问如何利用这个备份进行恢复,我简单说下。

恢复仍然使用dd命令(ttl或adb shell模式下),就是将要备份的分区和备份后的文件反着写就行了,例如备份system分区的命令是dd if=/dev/block/mmcblk0p22 of=/mnt/sda/sda1/system.img,那么恢复system分区的命令就是dd if=/mnt/sda/sda1/system.img of=/dev/block/mmcblk0p22,其他亦然。需要注意的是那些洋文后的数字,是和各分区有对应关系的,千万不能混,否则必砖。
这个备份和恢复的方法几乎适用于所有安卓机顶盒(只是不同的机顶盒,分区名不一样而已)。而且,海思芯片的机顶盒,厂家还有个专用的备份/恢复工具HiTool,当盒子已经变成砖头的时候(这时已经不接收键盘输入了,自然也就没法使用恢复命令),还可以用这个工具进行救砖(需要和分区表文件搭配使用,我已提供)。

最后,这是拆机板块,我一直都想只发拆机图片的,没想到最后弄成了破解教程了。哈哈,算不算坏规矩啊?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的破解后运行那个慢啊   软件不好找啊

网友:
海思的这个配置,家用其实可以了,我也有个相同配置的

网友A:
问题来了
备份完怎么刷回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
备份完怎么刷回去呢

Hitool:shocked:

网友:
学习 码住 暂时没有这个机器

网友(2019-08-17):
感谢楼主,无私共享,居然不要回复就可以下载,楼主义薄云天,希望下了的朋友都来顶一下。不要只下不顶,这样不好,谢谢大家,更谢谢楼主。

网友B:
我手头上也有个跟这个几乎一样的机子,putty也是乱码,请问下楼主是如何在乱码的情况下提取的备份啊?hitool也恢复不了,putty有乱码,这咋刷回去呢?

网友:
分区表怎么制作的。求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也有个跟这个几乎一样的机子,putty也是乱码,请问下楼主是如何在乱码的情况下提取的备份啊?hitoo ...

之所以能备份分区,并不是靠TTL,TTL已经乱码了,不能使用了。这个盒子到手时已经被root过了,有了root就能开启adb,使用adb shell命令行备份的分区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能备份分区,并不是靠TTL,TTL已经乱码了,不能使用了。这个盒子到手时已经被root过了,有了root就 ...

好的,刚刚试了,终于把这奇葩的配置搞定了。谢谢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能备份分区,并不是靠TTL,TTL已经乱码了,不能使用了。这个盒子到手时已经被root过了,有了root就 ...

对了,网盘给的那个备份分区是不是少了userdata这个分区?我用adb恢复时没找到这个文件,不过好像不影响正常开机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一模一样,但是少了两个三极管,应该有许多机子是这样的,导致ttl无法跑码,要装上才行,还有周围几个小电阻也缺失了,楼主能够给量一下阻值,和确定一下三极管是pnp还是npn吗,非常谢谢

网友:
短接了红圈内打红点的的两个地方的电阻补上,短接也可以,已经可以跑码了,不停地跑,都停不下来

网友(2019-09-20):
楼主好,按照我楼上的办法,跑码停不下来,原来是厂家在外围电路做了手脚,把信号反相了,后来干脆把外围电路切断,直接接hi3798的rx tx脚上,立马跑码正常了,如图蓝色处的两根线切断,红点处是rx 和tx脚,把ttl线的rx tx线直接焊在上面,跑码马上正常。理论上可以通杀一切不跑码的,用hi3798芯片的盒子,ttl线要用带缓冲的,比如ch340

网友(2019-10-22):
闲鱼买了一个刷好的MG100零配置,应用可用空间仅1.5xGB

网友:
八位QQ,应该是99~00年注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