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收了点LED灯条,不知道功率,有会算的吗?

楼主(2019-07-02):
收来的灯条,灯珠5毫米正方形,六个引脚,三个一小段,能掰开,还有几条是3毫米宽5毫米长的小长方形,也是能掰开的三个一小段,有能人知道灯珠功率吗?都是12V供电。

网友:
直接上12V直流,测量电流,12V乘电流得功率!

网友:
5050灯珠功率不大,看板子是三串,每个灯珠是三芯的,每个串一个150欧电阻,接12V电源,一个灯芯的电流是20mA,一个灯珠是60mA,大约0.2W。5630灯珠一般是150mA的电流,0.5W的。

网友:
5050灯珠功率比较小,这个串电阻的直接用12V电源带,就是效率低了点,不过一般用也可以,主要是用12V方便DIY,无需恒流驱动

网友A:
没有恒流源,你也好意思叫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恒流源,你也好意思叫LED灯~~~

这种灯条一般不以照明为主,主要是字体广告或灯光装饰,不用恒流驱动成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