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一个LED时钟,之前的是用4个7号电池,现在升级已经用锂电池

楼主(2019-07-02):
拆解一个LED时钟,之前的是用4个7号电池,现在升级已经用锂电池

网友A:
我的外形和这个差不多,用的是3节7号电池,想改大点音量,高手能指点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外形和这个差不多,用的是3节7号电池,想改大点音量,高手能指点下吗? ...

接8403功放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外形和这个差不多,用的是3节7号电池,想改大点音量,高手能指点下吗? ...

找多几个喇叭试试哪个声音大就换哪个

网友:
昨天给儿子买的报时版刚到,孩子很喜欢,三节电池,希望孩子增强时间观念。以后有机会改成18650的。

网友B:
没看到锂电池差评

网友:
锂电池在那里?

网友:
好大的屏!
背面再加块均光板,背光应该更均匀哈等牙膏ing

网友:
4个7号,正好是锂电池电压

网友:
我们一般管这个叫“lcd”或者叫液晶

网友:
4节7号电池?太夸张了吧,一般就2节呀。那肯定要改成锂电的。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需要用三节7号电池

网友:
我昨天才改的,不过是3个电池的,你这4个电池,一个锂电池电压够吗

网友:
完全没必要 锂电池优势是充放电次数 寿命 然而这种钟表用到费也用不了几节干电池

网友:
上屏的背光设计的不错。

网友:
这种一般叫液晶屏

网友:
你这走的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锂电池差评

倒数第五张图蓝色的就是锂电池

楼主:
这个还算满意,经验:用7号电池的就不准,真的,手上几个用7号电池的都不准,一个星期慢1-2分钟的电子钟就是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