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刚刚买的hdmi转vga转换器

楼主(2019-07-02):
刚刚买的hdmi转vga转换器,接上vga线一拉,直接拔出来了顺便拆开看看,不知道这个能加音频口不

用的是14根线的,很多焊点空着,估计音频也接不出来

网友:
地摊3块钱买过一个,一直没用放着吃灰

网友A:
这个记得是双向的吧,加音频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记得是双向的吧,加音频肯定没问题

不知道从哪里加,这个就是论坛卖的英菲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哪里加,这个就是论坛卖的英菲克。

按HDMI线的定义引出2条音频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哪里加,这个就是论坛卖的英菲克。

哦,对了,引出来的音频线推动能力比较弱,插耳机可以,插喇叭估计不行,要用功放板放大或者直接接有源音箱

网友:
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感觉不好用,听说有的机器可用,有的就不能用,还有的带供电插孔。

网友B:
HDMI的音频是数字信号,和视频是一起传输的.需要芯片解码才能有音频输出.
没有音频接口的产品一般使用的都是不带音频解码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HDMI线的定义引出2条音频线就行了

别想了,HDMI里音频也是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MI的音频是数字信号,和视频是一起传输的.需要芯片解码才能有音频输出.
没有音频接口的产品一般使用的都是 ...

有些产品芯片支持音频,只是阉割了D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HDMI里音频也是数字信号

确实,忽略了这个

网友:
音频部分直接  是出不来的 有解码芯片的才可以  这芯片一般发热严重  最好是贴散热片外壳打孔  很多都是热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