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海尔冰箱冷藏室结霜不停机问题

楼主(2019-07-02):
冰箱排水孔正常,开门左上角稍微漏气(内部放灯左上角1mm不到长度轻微透光)。温度开关调到2档(及以上压缩机感觉不停机),冰箱两侧中间部位一直发热,冷藏室底部上半部分除霜后还是会结霜成冰(右侧结霜比较厚)。冷冻可达到-26摄氏度,冷藏12摄氏度左右,(温度开关1档位置压缩机会间歇停机)。请教下坛友,谢谢!

网友A:
把插在温控上的温度补偿线拔掉试试,还有按门开关灯是否能熄灭。

网友:
冷藏温度不够啊,2-5度算正常!!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可能背面保温层与冰箱内板脱离了,温控探头探到的温度不准确

网友C:
冷藏温度不够,首先解决漏气的问题~

网友D:
首先解决漏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解决漏气问题

不知你的冷藏温度怎么得的箱内什么位置

网友E:
楼主冰箱冷藏蒸发器盘管可能是右侧进气,垂直排列致左侧,当雪种微漏后,左侧已经没的制冷了,而控温器感温管位置在冷板中间,所以感受不到关机的冷度,压缩机不停导致左侧及冷冻室温度过低结冰。
目前只能让控温器低位运行,之后就是处理内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插在温控上的温度补偿线拔掉试试,还有按门开关灯是否能熄灭。

灯没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藏温度不够,首先解决漏气的问题~

谢谢,这得找专业维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冰箱冷藏蒸发器盘管可能是右侧进气,垂直排列致左侧,当雪种微漏后,左侧已经没的制冷了,而控温器感温 ...

雪种微漏是冷冻室的铝管漏还是?谢谢

网友F(2022-07-20):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可能背面保温层与冰箱内板脱离了,温控探头探到的温度不准确

那有什么办法维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有什么办法维修呢!

用个w1209温控器以箱温控制即可

网友G:
门扣不上得解决,不然结冰不停,换门封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门扣不上得解决,不然结冰不停,换门封条试试!

一直没处理,用在1档,冷藏室内侧壁上水珠不少,换其它档,就会结一层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个w1209温控器以箱温控制即可

我那个是tcl的三段冰箱。没有仔细研究控制逻辑。猜测不是分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