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接上一贴,拆充电宝电池然后差点爆炸了吓哭了我的天

楼主(2019-07-02):
讲真的,我现在惊魂未定,我都不想说我是小雪碧,这么大的人硬是给我吓哭了,没见过这阵仗啊
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最可怕的一次拆机,都是因为上一贴我拆了抽奖的充电宝,热心的坛友给我看了他们拆电池的图片,说看看里面有没有沙子。。。
然后,我就决定把我的粉红电池拆了看看有没有沙子,于是,我差点废了
其实一开始我拆的时候有点点怕的,以前没接触过但也怕啊,我必须得跟你们哭一下,不然我怕是要做噩梦了........

我看了帖子里的坛友发的照片,看着就是把头那里给弄开就好了呀,我拔了好久没弄开,然后我就试着去敲了下,然后,我懵笔了............
短路了变得好烫,下意识直接扔到地上,然后就听到它一直呲呲的声音,我的娘啊,我就躲得远远的,生怕就给爆炸了..........
10秒左右吧就没有动静了,然后我就哭了...........
讲真的,我以后再也不弄这个电池了

现在是不管它有没有沙,我都不想知道了.......

网友:
我擦,沙子电池没电压啊,至少也得测一下0电压再这样搞吧,只要有一点电压,这就是真电池,拆就会爆啊

网友:
还有这事儿

网友:
你在哪儿,我上门去安慰你

网友A:
拆电池得先放完电呀

网友:
真的有这样的人?

网友:
你这不是作死嘛,要不是钢壳的不炸也着火了,这东西还是不要拿命去试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池得先放完电呀

我充手机的时候已经没有电了呀...

网友:
搞我们这行的要  “ 胆大心细  勇于牺牲”  这两样具备任何一样都行

网友:
焊接在一起的不管里面是子母还是虚标,都不太会是假电池,假电池没必要焊接。

网友:
还不赶快去喝一顿压压惊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手机的时候已经没有电了呀...

充手机时没电了,只是放电到了保护板限定的放电截止电压,电池上至少还有2.5V电,要用一只电阻放电才能放完。

网友B:
万幸,有坛友就遇到烧起来
另:用电阻把电放干净再拆

网友C:
一回生二回熟,至少证明了它不是假的!

网友D:
哈哈,真的炸了,会引爆你的——因为你是小雪碧!跟可乐一个家族的

网友:
你量一下电压不就得了。。。何必去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幸,有坛友就遇到烧起来
另:用电阻把电放干净再拆

简直了,以后还是安安静静做个弱女子吧[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回生二回熟,至少证明了它不是假的!

这代价,我的小心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真的炸了,会引爆你的——因为你是小雪碧!跟可乐一个家族的 ...

飞上天,炸成雪碧味儿的烟花嘛

网友:
楼上都是看热闹的,哈哈,开玩笑,加点分安慰一下。正确的做法是先断开所有的镍带,然后量电芯的电压,为0的就是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