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F3 V8 新版3天线300M无线路由拆解

楼主(2019-07-02):
新版本只有一个指示灯

1Wan 3Lan口

两个螺丝,没有“撕毁无效”防拆签

板子很薄

QCA9535

H25S80

网友:
再精简一下吧 ,,,只要三个网口就可以了,主控都不用要了!!

网友:
其实普通家用也够了,芯片换QCA了,固件也精简,功能也多,设置还很简单,不折腾的人选择这类路由器没毛病呀。

网友A:
壳子那么大,板板这么小,严重缩水了!

网友:
有AP模式不错,现在很多新装光宽带都是光猫拨号,只需要AP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那么大,板板这么小,严重缩水了!

估计外壳和接口位置是公版的,只是把电路板单独开发。大多数买来的人直接用了。单独开外壳模具初期成本高。高通还是挺常见的,万一停止供应不知道会不会变成MTK和海思。

网友:
简洁一贯简洁

网友:
这个算是腾达第三代的产品了吧,不过这配置。。。

网友B:
RAM内存都集成在QCA9535中了,不知道这个芯片发热量怎样,要不要加散热片

网友:
这配置和tp一样但这固件功能可比tp多,真不错,价格不贵,挺香的,期待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9-11-16):
引用 网友B:
RAM内存都集成在QCA9535中了,不知道这个芯片发热量怎样,要不要加散热片

坐标广西,长时间大吞吐量使用发热量比较大,ping会不稳定,刚看了一下发现升级了固件待明年百天再看看。

网友(2021-03-04):
求一个编程器固件,FAST固件总是死机,求一个Tenda固件试试

网友:
典型的缩到极致。。丧心病狂的代表作。。

网友:
卧槽,都缩到V8了,8代产品了。估计到V18,缩水的就剩一个WAN口,主板剩指甲盖大小了。

网友:
腾达这是开始拥抱高通了呀

网友(2022-01-01):
求一个编程器固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