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Y1529怎么破解?

楼主(2019-07-02):
求大神这款最新街电的破解方法,谢谢了

网友A:
问一下。这种东西哪里来的?总是看别人破解。都是哪里搞来的。求方法

网友B:
先说说芯片才好吧。。道魔斗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芯片才好吧。。道魔斗法中

我也不知道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芯片才好吧。。道魔斗法中

是这个八角的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八角的芯片吧?

搞定了没?这个八脚的直接短路不行。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这个八脚的直接短路不行。我也有一个

不会弄,没弄了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尝试短接只能得到电池的电压,测试充电无电流如果能有电流也好,不能充不能放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尝试短接只能得到电池的电压,测试充电无电流如果能有电流也好,不能充不能放苦了 ...

看来高手在别人那里。小老百姓不行。

网友E:
你怎么拆的,好完整

网友F:
是不是哪里看到别人没事干破解了然后就有一拨人跟风也去搞了几个也想搞破解?

这个破解说难不难,但是这种伸手党感觉会破坏论坛风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哪里看到别人没事干破解了然后就有一拨人跟风也去搞了几个也想搞破解?

这个破解说难不难,但是这种 ...

那要不你从头讲起吧,我们跟您学习下。
首先,它是如何控制激活状态的
然后,那个S3旁边的小东西好像可能按是,是个什么
还有它的小边,电池旁边的两个红线又是什么,那是接到了一起?

网友G:
请问找到方法了吗 我一直等

网友H(2019-08-12):
引用 网友G:
请问找到方法了吗 我一直等

一直等高手破解

网友I:
我也想学下   哈哈   不过没人搞

网友J(2019-10-10):
就是充电宝啊,你起的名字,街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就是充电宝啊,你起的名字,街电?

本来就叫街电

网友L:
快点出教程吧

网友D:
这个帖子有日子了,实际上来说,现在pd的充电器才39块钱特别好用,这个就算搞好了又大又重次数还少的,真是没啥意思,最简单办法,替换芯片直接一体板,能充一次而已,没啥意思

网友M:
我也拆开了 ,不知道怎么破解。。有高手发图吗?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