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锂电车电池应该上哪种电芯

楼主(2019-07-02):
老婆大人的锂电车已经六年了,7串锂电,12AH当年买的电芯用到现在,已经明显感觉续航捉急,需要给采购一个7串锂电池组了。电瓶外壳是奇葩的84*80*250长条形,容量大概有个10AH以上都能接受(250W电机)。目前看到的电芯有很多种,主要意向分别是:
1、21700电芯三并七串,优点是10元左右就有力神4000mAh的产品,三并可以做到12Ah,或者所谓的特斯拉拆车电芯,大概要15元左右,容量号称有4800-5000,不知道哪种更靠谱一点?主要是耐用性。
2、波士顿5300,这个优点是价格便宜,5000毫安的容量大概只需要10元左右,但是没找到能直接帮忙焊接的卖家,也不知道一致性和循环寿命如何?
3、普通18650电芯,什么长江,力神,等等好几家国产品牌,2600-2800容量的单价在6-8元左右。优点是做成品的商家容易找。
虽然混数码之家也好几年了,但只会折腾个充电器小电池啥的,自己做锂电池组还是小白,也没点焊机这些,所以想直接买成品,又担心不良商家偷工减料,应该怎么办?

——下面图是当年刚买车时自带的废电芯。

网友A:
如果有条件,首先磷酸铁锂,寿命长更安全

网友B:
波士顿5300就算了.
价格不敏感的话上sony c5拆机, 18650电芯好的还得是日产的, 韩国/国产的循环次数太捉急

网友C:
自己没工具,要焊18650之类还是很困难的。感觉没有工具就直接买那些磷酸锂铁或三元锂电的大单体,直接螺丝拧上就行。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
我曾经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后来买了一会18650的,最近买了一次 磷酸铁锂,就是图片的那样的,说实话就是重多了。

网友:
你这只能上21700或18650.如果空间够大,那就21700吧!我工具都有就是现在还没找到可信奈的卖家。网上很多电池不靠谱我已经上过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条件,首先磷酸铁锂,寿命长更安全

铁锂没看到有合适尺寸和容量的电芯呀,有合适的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士顿5300就算了.
价格不敏感的话上sony c5拆机, 18650电芯好的还得是日产的, 韩国/国产的循环次数太捉急 ...

拆机的会比全新力神那些还好吗?真心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没工具,要焊18650之类还是很困难的。感觉没有工具就直接买那些磷酸锂铁或三元锂电的大单体,直接螺丝 ...

大单体我也看了,尺寸限制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要么超宽,要么超厚了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单体我也看了,尺寸限制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要么超宽,要么超厚了唉。 ...

沃特玛32650了解下

网友:
自已做电池就是分容麻烦

网友E:
家里的婆娘都叫大人的男人,实在是看不起这种老婆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的会比全新力神那些还好吗?真心不懂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一个朋友换了c5, 骑了一年说几乎感觉不到损耗. 以前的厂家配的lg电池2年还剩3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的婆娘都叫大人的男人,实在是看不起这种老婆奴啊

随便一个玩笑称呼而已,奴不至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沃特玛32650了解下

找到一家软包单体10AH的。。。不知道是软包的好还是圆柱的好

网友F:
七串也就是24v的电池,可以试试18650电池5并7串,35粒,看看空间够不够,二手电芯大约成本在2.5¥/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七串也就是24v的电池,可以试试18650电池5并7串,35粒,看看空间够不够,二手电芯大约成本在2.5¥/粒 ...

2.5的电芯怕是寿命不久了吧,以前的就是18650电池组,到现在已经第六年了实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的电芯怕是寿命不久了吧,以前的就是18650电池组,到现在已经第六年了实在不行了。 ...

看运气咯,我自己组的48v30ah还是蛮耐用的,可以找包容量的

网友:
几块钱的就算了, 天天出问题太折腾人了.
老老实实让卖家分容好顺便点焊, 到手焊上保护板套个热缩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