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467-无线话筒升级为USB、干电池双供电

楼主(2019-07-02):
467-无线话筒升级为USB、干电池双供电
(起始于2018626142959故障报修:远程评标无线话筒耗电很快(工作电流150mA两节电池只能使用最多13小时,有时一次评标工作就用完了),干电池更换很频繁,使用很不方便,干电池换的多了,既不环保,还浪费资源。
    为何不购买有线话筒+前置?原因:本来采购目标为有线话筒,但供货商没找到,只好凑合着用了。
    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特
采取措施:电源升级:
USB+5v供电、干电池双供电
步骤:
1准备3x4=12只二极管,型号:1n4007(耐压700v,额定电流1A);三只串联一个电路,备用,利用二极管正向压降0.7v5v降低为3左右。
2准备4USB延长线,去除母端,去除保护层,正负电线线头剥皮上锡待用。
3拆开无线话筒。
4把串联的二极管负极焊接到电池正极。
5USB线的正极焊接到串联二极管的正极。
6USB线的负极焊接到电池接触卡片的负极。
7USB线固定防止松动,组装好无线话筒。
6加电联调测试,成功。串联二极管后供电电压为3.28v,相当于新电池电压;无线话筒正常工作时USB线压降和二极管增加的压降一共0.83v,耗电150ma(这个电流相对于干电池来说确实太高了)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
现在无需使用干电池无线话筒接任一USB接口即可供电。
还可以继续升级为可充电无线话筒:手绘电路图,如果再次电源升级,可以采用淘汰手机+手机电池或其它3.7v~4.2v锂电池。手机为一直关机状态,关机状态的耗电可以忽略不计;锂电池本身的自放电也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使用18650锂电池(容量:2600mah~3400mah
如果临时使用干电池:切记:禁止连接USB供电

网友A:
都有usb了,再加个10000mah的充电宝伺候着,照样可以当无线用了,而且连用几天也没啥问题。

网友B:
建议在话筒里面加个micro插口,用手机充电线供电,就不用拖尾巴了

网友C:
谢谢分享,难道不觉得可以接个DC3.5的圆口供电么,啊哈哈哈。
估计18650锂电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D:
这帖子实在看得有些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usb了,再加个10000mah的充电宝伺候着,照样可以当无线用了,而且连用几天也没啥问题。 ...

这下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实在看得有些累

抱歉,是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话筒里面加个micro插口,用手机充电线供电,就不用拖尾巴了

好主意,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改进。目前评标先用着,等有空了再晋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难道不觉得可以接个DC3.5的圆口供电么,啊哈哈哈。
估计18650锂电也可以直接用 ...

好主意。等有空了就进行晋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