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论坛积分商城收的爱快Q25路由器拆解

楼主(2019-07-02):
用过好多品牌的WIFI或刷过固件,前几天看到论坛M币商城有坛友出售爱快Q25,M币也合适就拍下了,只是电源适配器前线后改了下,虽然外壳有点旧但没毛病就没事,收到货看到原来的防拆贴没了,看来坛友也拆过吧。今天拆后再换上家用,比原来用路由宝刷的爱快小白还是强不少,只是无线信号反而没路由宝刷的小白强,怎么山寨货的无线还好些呀?当然这Q25的固件比小白强多了,上网比较还是强些,这积分商城兑换来的很实用。那我就拆了发帖:

楼主:
虽然这爱快Q25的硬件配置不高,也是7620A的芯片,但与其它用此芯片的WIFI相比速度强多了,不敢说甩几条街,但用过就会知道爱快固件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这小小的路由器可设置1-4个WAN或1-4个LAN,我为了方便就特地设置为3个LAN,分别为LAN1、LAN2和LAN3,这样各种应用可用不同的接口及IP分配,TP等家用的根本不可能有,正如原卖家说的,没玩过爱快固件的光看硬件配置就不要喷了。

网友:
用了好多的指示灯 。

网友:
居然32m闪存

网友A:
我是来看固件页面的

网友:
谢谢分享,曾经还是很想给路由器刷固件的哈哈,等牙膏

网友:
这是爱快吃饭的家伙~

网友:
还是不错的东西。但现在有个k2p,其他的没兴趣了

网友B:
LZ是路由器大婶,估计这个也逃不离被刷的命运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固件页面的

页面有什么看的,爱快官方有说明介绍,那上面的图最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路由器大婶,估计这个也逃不离被刷的命运
等牙膏ing

这个已经是官方 爱快不会再刷了,升级倒是有可能的。目前在流控方面我见过做得好的就是派网的系统,但只会搞X86的没看到路由器的固件有出来的。

网友C:
7620没功放 有线看固件,无线嘛,7620系列都是一个鸟样,带机量不行

网友D:
看大婶玩了这么多漏油器,我真是惭愧啊。。。。我只用些几十块的低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大婶玩了这么多漏油器,我真是惭愧啊。。。。我只用些几十块的低档货。。。。。。 ...

你习惯用大妈货,这个没办法的事,只要能上不管速度的哈

网友E:
看来又得又一波骚操作爆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又得又一波骚操作爆改了啊

这个只有你这骚人才能改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C:
7620没功放 有线看固件,无线嘛,7620系列都是一个鸟样,带机量不行

这个是7628

网友(2020-04-16):
说得对,lz信口开河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四个点是USB的接口吗?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四个点是USB的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