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这款怎么样,用的少,但是东西得备着。

楼主(2019-07-02):
有时候家里做个小东西,或者修个东西,没电磨挺不方便的,网上找了下,各种都有,一年其实也用不到几回,但是家里得备着,以防不时之需。大家看看这款怎么样?家里有电钻,买个电磨的主要功能可能是切点小木头,或者开个方槽,偶尔切点薄铁皮之类的
国内的 东成 看过了,感觉有点大了,
因为用不着几回,所以不考虑锂电池的,因为估计等用的时候,电池已经坏掉了

网友:
喜欢就买哈哈,我的小电磨都吃灰好久了

网友:
转速有点低,而且还不一定达得到标称值,还有,只靠电机轴承支撑,夹头探出很长,而且夹头到磨头还有一段距离,转速高时容易抖动。这个也不便宜了,应该买正规结构的电磨。

网友:
这结构30块不能再多了

网友:
只能算玩具,买个吊磨比这个实用多了

网友:
干小活可以,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A:
220v电磨 功率125w左右,切东西还经常堵转。这个玩具用不了多久就会同心度不好。并且功率还不够。建议买个正常的220v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电磨 功率125w左右,切东西还经常堵转。这个玩具用不了多久就会同心度不好。并且功率还不够。建议买个 ...

我看了东成的电磨,105瓦的,价格是99,就是裸机,没磨头什么的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它的夹持的直径是固定的,只有3mm,想夹持一些小的钻头什么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6.5mm的夹头夹持范围确实大一些,可以使用杆直径6mm的各种磨头,但感觉配550的电机不如775的电机更合适。555的电机应该更适用最大夹持直径为4mm的JTO夹头了,同心度会好些,但这又显然不是楼主更需要的。其实,发现那种可更换夹芯的成品电磨其最大直径的夹芯大多都是3.2mm左右的吧?

网友:
推荐东成的,同等价位可调速的,用着感觉不错

网友:
卓美的3000 加一个110V转换头一起150

楼主:
东成的3mm的夹持尺寸,能用3.15的吗?稍微粗一点,能夹住吗?

网友:
一个555或775在加个夹头就可以D个 随便找个电源都行

网友:
555电机啊,出轴才3.17mm,这么细直接配个夹头,晃动会很厉害。

网友:
这种结构的我之前有一个,在不高的地方大概40厘米高的地方掉下来,轴歪了。又买了一个无刷的,使力的时候大了点,轴又歪了。现在都不买这种结构的。太不靠谱了。后来买了德国的迷你魔,精度非常完美,耐用。

网友:
我买过这种类似的, 好几年前的了,
优点: 声音小, 给小朋友做做一些手工倒是够用
缺点: 力道不够大, 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不要老想着在这种小电磨上边用6毫米柄的砂轮了,那个根本不是这种小电磨上边用的,就算能夹住,也会抖的非常厉害,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