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19-07-02):
维修设备,芯片打磨了,另外一个好的测了下波形,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芯片或者有替代的么?

网友:
啥都没有,仅凭一幅波形图就得出芯片型号,坐等高手出现,我看出来的就是一个整流桥

楼主:
忘了放原理图了,输入方波和同频率的正弦波,出的正负半波

网友:
正负半波 用二极管自己搭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