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利达WT-B6液体加热器开关损坏

楼主(2019-07-02):
万利达WT-B6液体加热器上电不工作,经查为开关损坏所致

先把手柄拆开

然后才可取下底座

里面是普通发热管,就不拆了

跨过开关测发热管电阻为60Ω左右,所幸没有烧毁

可见塑料开关按钮受热变形

没有配件临时短接使用

可以加热了

网友:
很少见到这种电水壶有功率虚标的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燒坏,功率大

网友:
180V,什么电压

楼主:
市电不稳,比较低。

网友:
居然是开关坏了,所幸,其他没问题

网友:
这样绕接触电阻大哦,不如把焊起来,反正这个开关也废了
等牙膏中

网友:
万利达没落了

网友:
大神得空的话,请指导一下如何改转停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948843

网友:
谢谢分享。。。。。万用表漂亮,功率计漂亮,统统打包过来。。。。。哈哈。。。。。

网友:
话说老哥的家电修理店倒底开不开啊,什么时候开啊,等不及了啊

网友:
去网上买几个这种开关,很便宜的。

网友:
我这里电压都比较高,在230-260伏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