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品牌东城DCZ24E|大有5401|能者NZ80|老ALA417230冲击钻参数对比

楼主(2019-07-02):
DCZC24E无刷
这个刚看到样子又点米沃奇的感觉,官网介绍也没写冲击是几J的能力,看样子比大有5401有力冲击频率是5400大有5401只有4500,但是东城没有明确出冲击力是几J
还有比较牛的据说是4J的冲击能力能者NZ80电池和得伟通用!充电器都通用!
还有老A和能者一个模子出来的一样一样的
最强的还是能者NZ80而且居然还是有刷的

大有

能者NZ80

老A
LA417230

网友:
4J不虚标的话, 红喜都只有当小弟的份 了.

网友:
能者电锤我有.打孔不行,老A和能者就换了个外壳,建议价格的话,东成不错选择,建议得伟273或喜利得te6-a22

网友:
这样没可比性,要看使用时间,结构,质量,性价比。

网友:
5401还是很好用的,其它两种没用过,我现在5401成主力了,方便不用拉线,还有把喜利得TE7C成了收藏品了,没用几次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   总功率一定的情况下

冲击频率高  单次锤击能量就小     优点是打孔比较稳,不容易偏

所以冲击频率低点   锤击能量反而爆发的高   但是打孔容易弹跳  偏离目标

网友:
看参数的标准是数据要是准确的,瞎标的参数没有任何比较的意义

网友A:
东成 威克士都太差了  有钱任性得伟 喜得力 不行就大有  使用经验  平均一天几十个12×100螺丝

网友:
东成 大有不错 算国产一线品牌。能者只能是和芝浦 龙韵 一个档次的王红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成 威克士都太差了  有钱任性得伟 喜得力 不行就大有  使用经验  平均一天几十个12×100螺丝 ...

我的大有5401已经坏了无法修补的缺陷,用了一年半,当时京东自营买的,是转自和定子摩擦了不同芯
就是固定轴承的位置是塑料的变大了,空转没有负载没事但是只要负载转自就碰转自然后就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大有5401已经坏了无法修补的缺陷,用了一年半,当时京东自营买的,是转自和定子摩擦了不同芯
就是固 ...

没指望能用多久  一年就够了

网友:
东成和大有都用过,大有轻便,东成力气大一些!大有震动比东成大!

网友B:
昨天到手的 大有54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到手的 大有5401。

不必惊慌,等你把5401用坏的时候,N个5401的钱都赚回来了,我的到手第二天就赚回来了,当时买的5.2AH两电闪充,实际上4AH的电池就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