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自锁夹头和钥匙夹头哪个好???????(家庭用,不常用 )

楼主(2019-07-02):
电钻自锁夹头和钥匙夹头哪个好???????(家庭用,不常用 )
是不是钥匙夹头的更适合难钻的,也就是比较厚硬的???
而自锁的适合大多数????

家庭用的少,需要各种钻头更换的是不是自锁的更好一些?

感觉自锁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遇到难度很大的会打滑,这样可以保护钻头。而钥匙夹头遇到难度大的可能一下子就崩断了。

不需要很大的精度。因为我最大的钻头也才8mm,偶尔用,一般都是用6mm以下的钻头。3-5mm的用的较多

网友A:
家庭用自锁的方便,不用钥匙拧
钥匙夹头夹持力要比自锁的大
自锁夹头精度普遍不如钥匙的,精度高的自锁,价格也很高
自锁打滑的实质不是为保护钻头,而是夹持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庭用自锁的方便,不用钥匙拧
钥匙夹头夹持力要比自锁的大
自锁夹头精度普遍不如钥匙的,精度高的自锁,价 ...

嗯。

自锁打滑夹持力不够,间接保护了钻头。

网友:
只要打滑,夹头必费,还是弄个线把钥匙拴在电线上吧,换钻头的时间还是有的,不差那几分钟!

网友B:
钥匙夹头适用于比较大的钻头 自夹紧的钻小孔比较好  个人看法

网友C:
精度差异, 自锁的精度差,

网友:
当你用自锁的时不时就打滑甚至钻头掉出来,你就会弃暗从明,以后只考虑用钥匙的了

网友D:
之前用插电电钻,钥匙夹头,从来不用钥匙,钥匙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自锁夹头有好有坏,好的夹头是不易松动的,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钥匙夹头适用于比较大的钻头 自夹紧的钻小孔比较好  个人看法

一般都是用6mm以下的钻头。这么小的用自锁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差异, 自锁的精度差,

不需要很大的精度。因为我最大的钻头也才8mm,偶尔用,

一般都是用6mm以下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插电电钻,钥匙夹头,从来不用钥匙,钥匙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自锁夹头有好有坏,好的夹头是不易松 ...

钥匙是很容易丢。

网友:
用钥匙的夹头也有贵的好的,自锁的也有贵的好的,这这么说我都想把台钻换自锁夹头了,主要是台钻用的少,不想花这一百块

网友E:
6MM以下的孔,一般用自锁可以了,打不锈钢孔除外

网友F:
首先你需要买什么钻,锂电钻还是交直流电钻
锂电钻几乎没有配钥匙夹头的,都是自锁夹头。
交直流电钻有钥匙夹头和自锁夹头的,大部分是配备钥匙夹头。你是夹头选电钻呢还是电钻选夹头呢?

网友:
钥匙夹头就行,自锁的贵。
滑动的问题钥匙的别拧太紧自然也会滑,松紧自便。
记得把钥匙栓在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需要买什么钻,锂电钻还是交直流电钻
锂电钻几乎没有配钥匙夹头的,都是自锁夹头。
交直流电钻有钥匙 ...

绕口令啊。我晕了。

不是夹头选电钻,也不是电钻选夹头

是用途选电钻,用途选夹头。一般钻不太厚也不很硬的,最大的钻头也才8mm,偶尔用,一般都是用6mm以下的钻头。3-5mm的用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6MM以下的孔,一般用自锁可以了,打不锈钢孔除外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也!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需要买什么钻,锂电钻还是交直流电钻
锂电钻几乎没有配钥匙夹头的,都是自锁夹头。
交直流电钻有钥匙 ...

你是想买锂电钻还是交流钻?这个想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买锂电钻还是交流钻?这个想好了没有?

锂电钻刚刚出故障,能用,但是不好用。
于是,前天就刚买了交流钻。
锂电钻就是个玩具啊。
等有心情有时间玩的时候再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钻刚刚出故障,能用,但是不好用。
于是,前天就刚买了交流钻。
锂电钻就是个玩具啊。

你都买好了,还在纠结钥匙夹头和自锁夹头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