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咖啡机高位高手有没有意大利A.R.S. Elettromeccanica电磁阀~水泵有货没

楼主(2019-07-02):
咖啡机美侬高位高手有没有意大利A.R.S. Elettromeccanica电磁阀~水泵70W有货没

意大利水泵坏,电流声大,拆流出管口
无水流出,没有水流,坏水泵。可提供20bar的强大压力

网友A:
这个就是个普通全自动咖啡机用的泵。。。。
买差不多的就行啊。。。

它无非是230V时,开1分钟,关1.5分钟
或240V时,开1分钟,关2分钟

工作1分钟休息1分钟。。。
但实际上工作时间没有这么长的。。。

压力不用管。。不管15还是19还是20BAR。。
其实这个震动泵,都是萃取器那边限压,泵只是个傻工作的泵。。
可以尝试用ULKA EP5 ,虽然是230V 48W,但这是最大众化的泵,应用于所有家用半自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上面

淘宝帮你找到个尺寸一样,功率是50W的,三四十元,你可以试下
意大利ARS 230V-240V 50Hz 50W 水泵/振动泵/电磁泵/ 咖啡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普通全自动咖啡机用的泵。。。。
买差不多的就行啊。。。

是了呀,看来先买个50W的50元的了,试试先

网友(2020-08-19):
这个震动泵,都是萃取器那边限压,泵只是个傻工作的泵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