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无刷扳手带力电池灯闪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7-0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1MjQxMzAw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fd024da52fa53df4c7d618ca57cac44d5  扳手一用力电池灯就闪烁,然后过两秒又可以工作了,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开关的问题

网友A:
换块正常使用电池试试不就行了 要是没其他电池 电池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正常使用电池试试不就行了 要是没其他电池 电池可能性比较大

打黑来的就一个电池目前没有别的电池

网友B:
电池不行了吧,压降太大保护板启动保护了。
电池拆开检测看是不是某组电芯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行了吧,压降太大保护板启动保护了。
电池拆开检测看是不是某组电芯电压低
...

好的谢谢

网友C:
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都是某组电芯电压低,拆开每组都充到4.2V就可以了,不过你这电池寿命也快完了

网友D:
内阻过大,满电瞬间就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过大,满电瞬间就报警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问题了

好的回头量量

网友(2020-09-25):
测电压不全面的,还要测一下电芯的内阻。打黑的机器什么都有可能的,最好是用一块好的电池来测试一下电机问题还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