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修理惠而浦大一匹变频挂机外机不启动故障

楼主(2019-07-02):
堂姐家的惠而浦大一匹变频,前几天还用得好好的,昨天说不制冷了,今天过去开机,确实不制冷,观察外机没有启动,而且内机显示屏没有故障代码,检查至外机线缆正常,外机供电也正常,看来是外机有故障了,于是打开外机检查,

测量发现变频板没有供电,

翻过来看看,发现问题了

扼流线圈一端打火开路了,所以到变频板没有供电

板上的红绿灯,绿灯闪烁,红灯不亮,说明与内外机通讯正常

全部电解都是爱华电容

线路图

把打火点,重新焊接好,装好电源板

全部装回去后启动空调,外机工作正常了
,制冷也恢复了

变频板没供电,按理来说应该要报故障码的,但是没有故障码觉得很奇怪,给维修判断带来困难

网友A:
碳化了,还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化了,还有搞头?

只要打火基本都这样,焊上就完事了,难道你还想整板换?

网友:
应该是原始焊点虚接,使用时间长了渐渐发热烧脱。施焊工艺存疑,其他焊点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B:
越复杂的电路故障率越高

网友C:
虚焊引起的,其他三个点需要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引起的,其他三个点需要补焊

这个必须啊,大焊点都补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越复杂的电路故障率越高

变频虽然温控稳定些,但是维修成本高,每个厂家的变频驱动板不同,定频的好像容易找到兼容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虽然温控稳定些,但是维修成本高,每个厂家的变频驱动板不同,定频的好像容易找到兼容驱动板。 ...

前两天论坛上有一位主板坏了,邮给淘宝店修的。好像是花了120。

网友E:
打火是怎么造成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火是怎么造成的那?

明显是虚焊了,大电流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论坛上有一位主板坏了,邮给淘宝店修的。好像是花了120。

要是我,我会自己弄,弄不了再说,哈哈,

网友F:
这么大的牌子也会出现虚焊? 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牌子也会出现虚焊? 没这么简单吧。

冲着这个牌子慕名撸了个电饭煲,,,想偿个鲜,但怎一个差字了得

网友:
今年沈阳空调又要脱销了。。。

网友G:
这电容到低是爱申还是爱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牌子也会出现虚焊? 没这么简单吧。

惠而浦贴牌的 又不是自己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惠而浦贴牌的 又不是自己产的

好多年前去顺德北滘,看到有惠而浦的工厂。不过不清楚生产什么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惠而浦贴牌的 又不是自己产的

如果是授权生产,那么惠而浦也会制订标准和监督质量,最没谱的是,直接把这个牌子的空调业务整体打包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容到低是爱申还是爱华

爱华是日本的,以前做随身听,彩电的那个,这个叫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