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 双贴29F32B2ALCMG 3D MLC L06B 改配置文件量产成功

楼主(2019-07-02):
PF29F32B2ALCMG这个颗粒
3D MLC L06B的只有一个CE
ID    89 A4 64 32 AA 01
话说这ES是不是工程测试片

算了  不管了  玩玩而已
速度可以  也有4K  6M多每秒

urwtest 跑了两圈没有错误

温度是裸板在跑圈写的时候测的
主控将近60度

颗粒温度低一点

在DBF文件里面有这个闪存

但是识别不到  下面没有固件名称

里面有L06的固件

量产会出错

DBF文件里面有闪存的话看一下FFW文件
FFW文件

难怪没有固件名称
这个简单
随便复制一个改ID和文件名称就OK了

量产配置和过程就不拍了
大家都知道

PASS 了

网友:
楼主有水平的

楼主:
第二张图片U盘上面的SB4是有电阻的  被弄掉了  已经补起来了

网友:
其实DBF文件里有的颗粒,如果知道用哪个固件,直接指定固件就行,FFW里不改也行。

网友:
我用SM3280单贴L95B,单颗粒128G 4CE,写入是65-70MB,没有发挥到颗粒的极致。正常单颗粒120没问题的,不过胜在温度

网友A:
您好楼主,能否提供一下CE映射图,这个板子倒来倒去我都把CE弄不到CE1上面。。。只能CE0和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能否提供一下CE映射图,这个板子倒来倒去我都把CE弄不到CE1上面。。。只能CE0和2 ...

手机不好发图。    【慧荣SM 3281-AB主控板 usb3.0接口 双贴电路板 G2板 支持bga tsop】https://m.tb.cn/h.eThUpMS?sm=6e6cec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Mn0TYTWZKCz¥后到

网友(2019-12-18):
为什么我用的同样颗粒写43都150

网友:
这个参数有问题,量产成功随机掉盘,写全盘时无响应,然后无法格式化。

网友B(2020-04-24):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片U盘上面的SB4是有电阻的  被弄掉了  已经补起来了

开卡的时候SB4上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的时候SB4上有电阻吗?

好像有没有SB4开卡都可以,具体干嘛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B:
开卡的时候SB4上有电阻吗?

那是土狗跳线

网友(2020-07-20):
我贴了个英特尔tlc,写入才30

网友(2024-09-30):
楼主好!我颗粒与你同型号的,业余小白DIY玩,能麻烦楼主发个改好ID和文件名称保存后的量产工具,不胜感谢!13760444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