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空气能维修大神 帮忙解读一下 美的空气能P问题

楼主(2019-07-02):
     各位空气能维修大神 帮忙解读一下 美的空气能P问题
这几天,空气能热水器不制热出现P4 故障码,找了维修师傅,师傅拆开主机,加了一下雪种。正常工作两天后,重新显示P4 故障码。现在修机的师傅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上查了
此类故障原因有:
(1)制冷系统存在严重的脏堵现象,应及时清除。
(2)制冷系统存在严重的冰堵现象。
(3)制冷系统内残留空气或其他不凝性气体,造成高压过高。
(4)风扇不转或转速太慢,循环风量不足。
(5)制冷剂漏完或严重不足。
(6)压缩机高、低压阀片损坏或纸垫被击穿,制冷系统难以形成高压与低压,因而不能制冷。
(7)空调器修理后,更换的毛细管长度过长或过短,内径过大或过小,导致制冷剂流量变大或变小,影响制冷效果。
(8)空调器安装不当,箱体四周有跑冷现象;或受太阳照射,或者离热源太近。
(9)空调房间太大、房门频繁开关,或门、窗有缝隙,冷量外泄多。
用户可针对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维修方法。

这些故障原因,师傅都说没问题。 修机师傅说 只能换其他通用的主板,改成通用机。 我还是希望使用原厂的,烦请各位懂行的大神分析一下

型号
Midea/美的 KF66/200L-MI(E4)

网友:
故障代码:P4、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网友:
如果如楼上所说,排气温度过高的话,先检测排气侧传感器,后检测风机转速及散热翅片是否灰尘过多,如果灰尘过多,请用高压水枪或高压气体清洗翅片,还有就是,是否存放外机的空间狭小,或者存放外机的空间有百叶窗,如有请把百叶窗拆掉;还有就是是否充注制冷剂的量过多,引起高压保护;充注制冷剂的时候最好用电流表。如果风机电容容量比原数值低的话,会引起风机转速比正常的时候低(这时候从转速上看不出来多少),但会影响散热不良。总之先从散热方面着手。

网友A:
不知楼主的空气能有否电子膨胀阀?我的空气能遇到闷热天气就膨胀阀不开,低压压力趋于零~压缩机只转不制热,厂家也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空气能有否电子膨胀阀?我的空气能遇到闷热天气就膨胀阀不开,低压压力趋于零~压缩机只转不制热 ...

你好  我的没有安装电子膨胀阀。 现在风扇转 散热翅片  就一点水渍,过半小时 散热翅片都是霜,但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的没有安装电子膨胀阀。 现在风扇转 散热翅片  就一点水渍,过半小时 散热翅片都是霜,但风扇不 ...

外风机不转的时候,有没有220V,没有就是感温头或控制电路问题,有就是风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