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求教

楼主(2019-07-02):
新入了一个j2900板子板载4G+60G.螃蟹8111E双口.卖家给加了一根4G的内存.

折腾了一个晚上,给装上了win7.发现不太理想.不支持显示器热拔插.

想装软路由.问一下搞下面图片里的方案难不难.

网友A:
显示器热插拔有啥用?  这玩意儿不是系统安装好后,直接web管理?

网友B:
这个配置跑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热插拔有啥用?  这玩意儿不是系统安装好后,直接web管理?

我是在win7下出现这个问题,软路由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跑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卡啊

有人说8g内存可以的。

网友:
就你这配置还想玩esxi,洗洗睡吧

网友:
干嘛要用显示器,不是可以远程桌面

网友C:
一个软路由搞那么复杂,我N270+1G内存带4块硬盘都用的好好的,软路由用WIN7太浪费,一个2003就搞定了,还没有连接数限制

网友:
esxi还没有玩过,改天试试,手里有台1155架构的路由,你这个直接装个纯软路由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软路由搞那么复杂,我N270+1G内存带4块硬盘都用的好好的,软路由用WIN7太浪费,一个2003就搞定了,还没 ...

原机pev lede 爱快 黑裙的,都格盘做win7了

网友D:
折腾到最后你发现累得跟狗一样,心力交瘁,然这破玩意并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到最后你发现累得跟狗一样,心力交瘁,然这破玩意并没卵用

确实累啊,做个win7做了7-8个小时。普通台式最多就20来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机pev lede 爱快 黑裙的,都格盘做win7了

一个U盘版2003就能搞定你基本所有功能,不知道折腾这个有什么意思。我倒宁愿折腾迷你LINUX,一个128M就能实现SMABA和打印机共享就好了,现在就打印机共享没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U盘版2003就能搞定你基本所有功能,不知道折腾这个有什么意思。我倒宁愿折腾迷你LINUX,一个128M就能 ...

其实是想体验一下软路由.

其它需求就是资料储存.2003能开共享吗?手机端有没有访问的AP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想体验一下软路由.

其它需求就是资料储存.2003能开共享吗?手机端有没有访问的APP? ...

当然能开共享,本来就是服务器系统,还比XP好,没有连接数限制,XP连接数限制10,手机端有ES啊,凡是支持samba的文件管理器都可以用,我也主要是文件共享和局域网手机看电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能开共享,本来就是服务器系统,还比XP好,没有连接数限制,XP连接数限制10,手机端有ES啊,凡是支持 ...

问一下如何控制远程关机?

2003下有没有下载软件?搭配远程控制用来远程下载。

还有就是2003支持热点吗?主板有minipcie,用来拓展5G或者双频都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如何控制远程关机?

2003下有没有下载软件?搭配远程控制用来远程下载。

就是台普通电脑,下载用百度和迅雷,也有远程的软件,不过我不用,我有其他电脑可以直接下到共享盘里,或者用远程桌面把种子放到下载机里下,远程软件下载有时候没速度,还是迅雷好点。远程关机可以用远程桌面,也可以装远程控制软件,手机就能关机,不过你下载机一般不会关的吧。热点看你网卡支不支持。

网友:
这样折腾下来,软路由的性能也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台普通电脑,下载用百度和迅雷,也有远程的软件,不过我不用,我有其他电脑可以直接下到共享盘里,或 ...

好的,下载来试试看.其实感觉win7可能会兼容性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