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跳闸维修(Midea MC-SF194)

楼主(2019-07-02):
家里电磁炉跳闸了,拿回来看看

这个炉子用了至少15年了,以前坏过一次,有个检测电阻挂了,我给更换了,这次跳闸,是igbt烧了,拿回来更换下

很老的型号了,

长时间工作,里面惨不忍睹

不过这个铜线盘还是非常舒服的,没有偷工减料

这个排风扇也够惨的

就喜欢这个线盘

背面8跟磁条的

散热片也很讨人喜欢,大大的一片

风扇就纠结了

全部拆除,除油污

看看有多厚重

板子没什么大毛病,检查下,igbt跟整流桥都挂了

貌似这里过热,有个稳压二极管发热

去掉散热器

这个电阻被油泡了

拆掉igbt,看看型号

随手摸过来一个,不好,是15的

又摸了几个,貌似有个25的,查不到规格书,先用上吧

后面没拍照了,换了一个igbt,换了一个整流桥,灯泡大法测试ok,放铁皮加热ok,完美复原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想知道坏的原因

网友:
看来真是用得频繁,赚到了
等牙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坏的原因

没研究,驱动信号正常,igbt先挂掉,然后,整流桥跟着挂掉,或许是因为插排开关坏了,导致供电不稳吧

网友:
可能是元件寿命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研究,驱动信号正常,igbt先挂掉,然后,整流桥跟着挂掉,或许是因为插排开关坏了,导致供电不稳吧 ...

随手一摸就摸出好几个IGBT,你的这些备件都是从哪里搞的啊,我每次修电磁炉都是手上啥零件都没有,每次都要网上买,有的比如电阻之类的还不能单买,一买就是100个,用又用不了那么多,结果就是手上多了一堆用不上的零件,下次坏了又得重新网上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随手一摸就摸出好几个IGBT,你的这些备件都是从哪里搞的啊,我每次修电磁炉都是手上啥零件都没有,每次都 ...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楼主是修家电的。

网友C:
楼主的IGBT可真不少,都是拆机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技术一流,备件丰富,哈哈等牙膏

网友:
怎样测定这几个原件的好坏?介绍一下怎样测出坏的

网友:
真材实料的老货

网友:
油泡电阻没换?

网友:
大婶,你也太不勤政了。这电器的卫生打理,要大婶出马的,媳妇搞不定的。。。。。。。。

网友:
这个和我家那个型号不同,里面是一样的,请问下我这个偶尔会出现既不加热也不报警的情况是什么原因?能正常开关,能调各种功能,就是不加热也不报警,第二天又莫名其妙的正常了?

网友:
货真价实的铜线!

网友:
就喜欢看维修的帖子了,楼主的技术对于修电磁炉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一摸就摸出好几个IGBT,你的这些备件都是从哪里搞的啊,我每次修电磁炉都是手上啥零件都没有,每次都 ...

igbt,自己买了5个,十年了,还没用到,然后看到这几个,是废品站检的,仍在一个箱子里,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换电磁炉igbt,上次是个邻居帮忙换了一个,很不喜欢整炊具,太脏了,不是自己家的,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楼主是修家电的。

哈哈,俺家电只修自己家的,外来的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IGBT可真不少,都是拆机的?

新的没舍得用,买了快十年了,估计这辈子用不到了,用的从废品站捡的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