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拆一个开关 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07-02):
新买的中途开关  分体发货 接线后按盖

拆下的按钮

拆下按钮后的样子

拆下的簧片  没做触电  冲压的触电 这玩意肯定不能大电流

看看触点的样子

拆了触点就是这样的 简单方便

看见这个结构懵逼了 是焊接是压接呢

最后看看标签 真够全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授权了

网友:
这种不耐用

网友:
我是连焊带压

楼主:
意思是挑起来焊接 焊接后再压上吗  感谢提醒

楼主:
一般台灯都是这货 小功率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挑起来焊接 焊接后再压上吗  感谢提醒

压好上点焊油烙铁带锡焊4秒移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挑起来焊接 焊接后再压上吗  感谢提醒

压上再焊

网友A:
干嘛买这种一根线的?有一种两根线同时开关的,质量要好太多,而且是接线柱螺丝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买这种一根线的?有一种两根线同时开关的,质量要好太多,而且是接线柱螺丝压的。 ...

那种的个头比较大吧  这样的小巧些

网友:
买过两个一模一样的开关,我是焊的线

网友:
类似的,焊的时候烫化了塑料,气急败坏,焊了块镍带,再点焊上去。。。。。

网友:
公版模具,可以做成控2线开关。

网友:
台灯的话可以不用压,焊接套热缩管就行。

网友:
这种结构,线先穿过2个尖叉形成的孔,将线芯焊在方孔边缘,然后2个尖叉压接线皮固定线头